稳定电源输出接线端子固定在金属机壳,如何避免正负极短路?

楼主(2020-04-25):
稳压电源输出端子如果固定金属机壳上,中心的螺杆会与机壳接触,从而正负极会短路。有没有这种接线端子,螺杆外先套个绝缘垫圈,穿过金属机壳,将螺杆与机壳隔开绝缘,保证正负极不会短路,听高手们讲有这种端子,但搜遍淘宝没一个客服知道这种端子,哪位有实物照片或购买连接,请告诉一下。

网友:
淘宝有很多关,这不是吗,它就是专门固定金属机壳接线柱。

网友:
什么样的没有淘宝上想要什么样的都有、淘宝上搜索接线柱

网友:
万能的TB上缺啥,什么都有只怕你想不到

这种香蕉插更适合做电源

网友:
4楼最下面的实用方便,可调电源用的都是这种。

网友:
螺杆外先套个绝缘垫圈
+++++++++++++++++
基本上接线柱都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接线柱我还没见过

接线柱拆开的样子,中间这个就是绝缘垫,有一个明显凸起,高度我这个是 2mm,正好给你安装在厚度 2mm 金属(比如这个铝面板)上

安装好之后的样子

网友:
6楼正解。里面是绝缘的

网友:
功放机几乎都是铁壳,各种输入、输出端子都是绝缘的。就是铁壳电焊机接线柱也是绝缘的,是楼主不去找吧。

楼主:
就想买楼上几位朋友发图介绍的这种,可问了不下10家有接线柱的店家,都说没有,奇怪了,继续搜索。今天去朋友公司,用台钻在金属面板打了2个直径10mm的孔,不知道固定接线柱合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想买楼上几位朋友发图介绍的这种,可问了不下10家有接线柱的店家,都说没有,奇怪了,继续搜索。今天去朋 ...

假货宝搜索店铺(注意不是宝贝)海柯电子,我就在它家买的,还买过这种,绝缘垫深度更大,但这个孔不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