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放像机 加载不到位

楼主(2020-04-25):
请教松下放像机hp5型号 加载不到位 带进去加载一半  到不了底  磁带刚刚碰到磁头就退出 没看见有破损的地方   大概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加载皮带是不是老化松弛了~

是带锯齿的黄色皮带 不好拆卸  还要把机械部分都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用两手指压一下看看松弛的量大不大,太大了那就得换。。如果量不大,那就是功能转换开关,氧化接触 ...

功能转换开关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机芯不同,功能开关也不尽相同。有旋转式的,还有推拉式的。。

下面这种机芯是旋转式的功能开关

谢谢 我先鼓捣鼓捣

网友B:
在使用之前,注意一下环境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使用之前,注意一下环境湿度

谢谢 我是东北的 东西在4楼

网友C:
曾经在90年代修理过类似故障,检查结果是加载伺服控制集成块损坏,更换后正常运转。

网友D:
百分之八十是加载电机轴套坏了!

网友E:
机位转换开关,接触有问题, 清理一下就好了, 注意初始位置

网友:
我还以为是时间长了,缺油不到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在90年代修理过类似故障,检查结果是加载伺服控制集成块损坏,更换后正常运转。

谢谢 要是集成块坏了 是不是要焊接  还没配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分之八十是加载电机轴套坏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位转换开关,接触有问题, 清理一下就好了, 注意初始位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