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唱头升压牛数据

楼主(2020-04-25):
本人想做个M C唱头放大器,由于做过一次不理想,增益小,做到增益大又有噪音,无从下手!后来才知道有种唱头升压牛,X宝买又贵,想自己试做,但又不知道数据,于是请教坛友们,我想做个M C胆唱放。

网友A:
居然有这个东西,这么说220变2000伏的变压器可以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这个东西,这么说220变2000伏的变压器可以替代

我看可以,但要知道阻抗吧

网友B:
老兄,你可能忽略了唱头放大器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去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可能忽略了唱头放大器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去均衡。

请指教,我知道本身唱放电路有均衡电路。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做起来很难。

网友:
这不是唱头升压牛,是低阻动圈式话筒(低阻麦克MC)接电子管扩音机话筒(高阻输入)插口的变阻器,也可以非常规使用把话筒升压直接后插入拾音器插口。

网友C:
我看还是老老实实做个唱放前级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还是老老实实做个唱放前级好

使用了这升压牛仍然要RIAA放唱前级的,不能代替,他这种低阻唱头是要升压的,要波莫合金牛

楼主:
三位版主都都给出了主意,但不知道能自己做不?我看干脆买算了,数据比例之类,又要选线,线细很难绕,最好有人会绕代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了这升压牛仍然要RIAA放唱前级的,不能代替,他这种低阻唱头是要升压的,要波莫合金牛

波莫合金牛,版主对这方面也很了解哦!能给点意见指点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波莫合金牛,版主对这方面也很了解哦!能给点意见指点指点。

令您失望,没接触过.

曾接触过话筒变压器,600欧;40k左右,广州公私合营时国光厂出,但声音极烂,完全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令您失望,没接触过.

曾接触过话筒变压器,600欧;40k左右,广州公私合营时国光厂出,但声音极烂,完全没意 ...

不知道X宝卖的怎么样!3百多一对,很小的,没用过不敢下手,看见成交都是0,

网友E:
这点小事都要求人。不知楼主能干什么?搞电子管绕变压器是基本功,没有这点毅力,绝对玩不了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点小事都要求人。不知楼主能干什么?搞电子管绕变压器是基本功,没有这点毅力,绝对玩不了电子管。

主要是数据圈数比例!

网友F:
搞这么复杂干什么!一片两毛钱的4558就搞定了说实话效果比这个要好好多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这么复杂干什么!一片两毛钱的4558就搞定了说实话效果比这个要好好多条街

火星老师好,M C真的很难搞,我做出来一就小声,加大增益又有噪音,技术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星老师好,M C真的很难搞,我做出来一就小声,加大增益又有噪音,技术有限!

电子管是这样了,还是老老实实的用运放吧,各个方面都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星老师好,M C真的很难搞,我做出来一就小声,加大增益又有噪音,技术有限!

早约十多天本区有介绍MC唱头变压器的电感/阻抗比等详细一点的资料.

MC唱头是音频界最微弱的讯号源,比矿石机讯号不是低一两个数量级,要用IC代替其变压器,其技术要求

不是未学过专科无线技术或有这方面多年DIY经验老手所可以克服的.MC头讯号各项指标高得离谱.装响,

没噪音己经很难,达标....

用电子放大,比装个专用玻莫合金变压器要困难不是能一言可尽

网友:
可以试试用微型电流互感器或电压互感器,改制。

网友G:
这个数据是不会公开的,专属利益。只有自己实验取数据。另外就是MC要配使用的唱头阻抗,也就是说匹配,也可抽头适应不同唱头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数据是不会公开的,专属利益。只有自己实验取数据。另外就是MC要配使用的唱头阻抗,也就是说匹配,也可 ...

难道你就是卖升压牛那个昌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你就是卖升压牛那个昌师傅?

不是 。其他论坛有高手制做,但就是开卖,很贵,一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你就是卖升压牛那个昌师傅?

加一级放大要比做升压牛容易的多,但频响不如升压牛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数据圈数比例!

先按一个最小比例绕好,初级不动,实验中减少次级圈数,找到最好圈数比。

网友:
我买了这个,
效果还不错:

网友:
我用 飞跃増音器里面的牛  600欧:10k

网友:
用电子电位差计里面的输入牛
——电子管的,苏州出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