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音箱,麻烦大家看看怎样接线啊?

楼主(2020-04-25):
看前面一个大喇叭,后面有四个接线柱,其中一对是6欧150瓦,这个应该是接单声道音源,可上面还有一对接线柱,百度了一通,我的理解是分频用的,可是怎样接线呢?也接单声道音源吗?那还有必要用四个接线柱吗?不解,求指导!看图片能不能传上来 ……

网友A:
上下并联,左正右负。

上下是双线分音用的,如果你没有专用的高档功放,就直接并联。 原厂应该带上下短路片的。估计是原主人搞丢了。

补充内容 (2020-4-26 08:32):
看了拆解,这是一个低音箱子,  接线方法是接下部接线柱。 上方接线柱是接高音箱子用,不要和下部接线柱短接。

网友B:
在哪儿呢?没看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儿呢?没看到呀!

终于传上来了,手机传图是种煎熬

网友:
一个橡胶边低音,没见其他喇叭,这也不是同轴喇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并联,左正右负。

上下是双线分音用的,如果你没有专用的高档功放,就直接并联。 原厂应该带上下短 ...

谢谢,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网友:
看铭牌有三个分频点,这个音箱里面应该配有分频器,上面接线是中高音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下并联,左正右负。

上下是双线分音用的,如果你没有专用的高档功放,就直接并联。 原厂应该带上下短 ...

正解,好多音箱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解,好多音箱是这样的。

请看接线柱上面的英文,我虽然是英盲但输出的意思还是认得的。

这样并联接搞不好得烧功放,低音短路。

网友:
应该是分频用的,建议楼主拆看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看接线柱上面的英文,我虽然是英盲但输出的意思还是认得的。

这样并联接搞不好得烧功放,低音短路。

有两种情况

1,如果这是一个无源低音炮,只有一个大低音喇叭, 那么 下面接线柱是总输入, 上面接线柱是功率分频出来,借中高音箱子。

但是,无论分频器怎么设计,上下接线柱并联 最多是把分频器短路跳过。不会造成其他问题。

2,如果这是一个有2个或者3个喇叭的正常音响 那么上面写的虽然是输出,意思实际是 应当把你的功放的输出接到这里。    有些低音炮的高电输入平端子就是这么写。

网友:
左边两个是正极。
右边两个是负极。
一般接法可以把正正短路,负负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情况

1,如果这是一个无源低音炮,只有一个大低音喇叭, 那么 下面接线柱是总输入, 上面接线柱 ...

这个帖子音箱还用怀疑吗,一个大低音占满了整个箱子,再没位置给中高音。
牌子上写着150HZ、2200HZ、8000HZ三个频率点,高音34毫米,中音6.5寸,低音12寸,接线柱上方写着中高输出。

很多分频器高音输出是并联滤出低频的电感,所以我说搞不好烧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音箱还用怀疑吗,一个大低音占满了整个箱子,再没位置给中高音。
牌子上写着150HZ、2200HZ、8 ...

并联滤低频的电感,相当于一个低音负载,相当于把低频部分短路,高频部分输出,正常分频器会这么设计么?  一个大信号过来电感还不得烧红了?   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这么设计, 并联端子也不会短路,你画画电路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