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音机接收天线问题

楼主(2020-04-25):
我整个车机在室内接收灵敏度低,不如普通机子。啥原因呢?是天线问题吗?按道理说车机抗干扰能力和灵敏度应该高于普通机子吧?这里边师傅多给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A:
也不是所有的车机接收效果都好。如果用的是开关电源,质量又不怎么好,会影响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所有的车机接收效果都好。如果用的是开关电源,质量又不怎么好,会影响接收。

与电源有关系吗,那么用纯电瓶可以提高接收灵敏度吗?我没试咱验呢

网友B:
我搞了个也是这样,查了一下说:汽车的车机天线不光是天线,还串了个放大器,咱没有用原机天线就少了个信号放大器,所以信号差,不过我测量了一下车机天线端是有12伏电压.哎不知道真假了,凑合着听吧.

网友A:
开关电源对调频影响不大,中波可就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电源有关系吗,那么用纯电瓶可以提高接收灵敏度吗?我没试咱验呢

用了个电瓶和通信电源+2596测试过,没感觉有什么区别,可能耳朵不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对调频影响不大,中波可就大了。

我的就是中波段收不到电台节目的,谢谢指点,明天找个电瓶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搞了个也是这样,查了一下说:汽车的车机天线不光是天线,还串了个放大器,咱没有用原机天线就少了个信号放大 ...

有道理,我的车机是普通大众车机。天线插孔是哪种太小的那种形式的,我拆过老式车机天线就是普通大插头用屏蔽线到拉杆天线上的。没看出来有放大器之类的原件啊?郁闷

楼主(2021-08-15):
天线放大器是汽车隐形天线用的,若是在车顶拉出来的就没用天线放大器了吧?知道的人给个意见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线放大器是汽车隐形天线用的,若是在车顶拉出来的就没用天线放大器了吧?知道的人给个意见吧!

没错.车机家用,必须用电视馈线拉至室外接一米多以上直徑大环天线.别无选择.

楼主:
试试看吧,谢谢关注!

网友:
一般还是接受环境差异造成的,如同一部便携机,你在野外的接收效果肯定比室内强。
还有就是有些车机不带天线放大器,有些就是带有放大器,差异很明显。
如果挪到室内的是原先在汽车里带有天线放大器的车机,接收效果会很差;不带的效果还行。比如老凯歌4B20差异就不太大,6碟凯美瑞的也还行。Nissan有一款,室内使用就很差。
总之,还是要一副像样的天线伺候,室内接收效果才会好。

网友(2021-11-03):
现在的车机灵敏度不一定高的了,里面很多供电电路,会干扰自身的接收的,另劣质的灯具也是一大干扰源,甚至调频段也无可幸免

网友:
一般车机天线有信号放大电路的。  你拿出来用就没了天线放大了

网友D(2021-12-08):
引用 网友C:
没错.车机家用,必须用电视馈线拉至室外接一米多以上直徑大环天线.别无选择.

电视馈线是扁馈线还是有线电视同轴线也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视馈线是扁馈线还是有线电视同轴线也可以了?

当然是同轴线最好.如果家里已经有了扁馈线,不想再买,也不妨一试,杂音不是特别严重的是可以用的

网友:
车载收音机天线,调频用八木,中波用某宝蜘蛛网天线,收听有提升。现在产的车机收音功能是鸡肋,在室内不用室外天线,收音效果不好。中波电磁干扰强,调频还行。

网友E:
不论车载收音机还是收音头收听调频用五单元八木天线就可以了,天线室外离地3米高用50欧馈线,这样效果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同轴线最好.如果家里已经有了扁馈线,不想再买,也不妨一试,杂音不是特别严重的是可以用的

同轴电线有屏蔽会不会影响接受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论车载收音机还是收音头收听调频用五单元八木天线就可以了,天线室外离地3米高用50欧馈线,这样效果比较 ...

五单元八木天线是什么样子的?以前用过75欧馈线,50欧馈线是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轴电线有屏蔽会不会影响接受信号

会有影响,但在收音机灵敏度可接受程度.如用五单元八木之类天线,还可收到原拉杆天线

无法收到的超视距远程电台,乐趣性极高,那时你才知道自己收音机对遥远讯号的捕获能力是如斯強大.

国内竟然有人收到过数千公里的菲律宾FM台数分钟那么惊人!

网友:
80年代末,本地调频台还不是太多,曾经用凯歌4B20老车机五单元八木电视天线,接收过很远地方的电台,听FM广播,但现在一般的车机收音机功能性能不是多好,用起来外接天线成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