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们指点指点改可调电源用哪一个

楼主(2020-04-25):
目前手里有ATX电源,还有一个UPS上的变压器,输出交流14V。
想改个可调电源,不知到用哪个改好,各位老铁们指点指点啊

网友A:
肯定变压器的好啊,概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变压器的好啊,概率大

回复真快,感谢老铁 ,有没有合适的调压板推荐呢

网友A:
xl4016自己做一个降压板,洞洞板就行,质量有保障

网友B:
你这变压器功率看着也就是60瓦左右。 开关电源动辄几百瓦,十几安培。 还是开关电源比较合适。

网友C:
做稳压电源,当然是变压器,这大的变压器可以317做,有东西分立元件做也可以。

网友:
KORAD科睿源电源KA3005D,好用不贵,单位十几个,常年白天十几个小时不关机,五年来没一台出问题。当然可能负载很轻有关。同期使用的898D+烙铁坏了好几个了。不是广告,只说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变压器功率看着也就是60瓦左右。 开关电源动辄几百瓦,十几安培。 还是开关电源比较合适。

不间断电源上的,不止60W啊

网友D:
普通用途就用ATX改吧。本论坛改ATX的资料就很多,也有套件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xl4016自己做一个降压板,洞洞板就行,质量有保障

好的,我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稳压电源,当然是变压器,这大的变压器可以317做,有东西分立元件做也可以。

317啥意思嘛,江湖黑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用途就用ATX改吧。本论坛改ATX的资料就很多,也有套件可以买到

感谢老铁,我翻翻坛子资料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317啥意思嘛,江湖黑话吗

就是可调稳压集块。

网友:
其实看你用来干什么?小电流,用于收音机,音响,就变压器+317,这种线性电源,杂音低,好用,但就种电源,小电压大电流时,因为317消耗太多,发热很厉害,造作时要注意散热
   如果你平时是为锂电池充电为主,那就ATX吧,这个功率大,大电流,可以做到限压限流,是好东西,收音机几乎不能用,因为靠近点就叫床,还有就是,atx改装,技术要求比变压器+317高很多,而且容易烧管

网友:
变压器的稳定性好,开关电源功率大,看做什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