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白版:

楼主(2020-04-25):
我按白版设计的6N2十6P14单端线路图摆了地摊,现在6N2的屏压只有110V,其它各点电压都正常,我实在弄不明白了,请教白版指点一下!

网友:
测试6N2阴极电压(正常1.5V左右),计算一下屏极电流(0.75mA)。检查阴极电阻数值(1.8K+220欧姆),阴极旁路电容是否漏电?

楼主:
好的白版!

楼主:
向白版汇报:6N2阴极电压1·8V(图纸1·5V),阴极电流0·0009mA,两个阴极电阻(1·8K    220Ω)阻值正常,电容没有漏电现象。

楼主:
马上向白版汇报,我换了一个6N2,现在屏压180V了,阴极电压1·8V。

楼主:
原来那个6N2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上向白版汇报,我换了一个6N2,现在屏压180V了,阴极电压1·8V。

基本正常,电子管参数有误差,可能市电电压较高。我测试时要求电源电压±5%以内(通过自制简易调压器可以控制在217~225V之间),接负反馈电阻了吗?

楼主:
接负反馈电阻了,完全按您的图纸来,现在出声了,再仔细看下工作点,再正式安装。

楼主:
我这市电有时将近25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市电有时将近250V!

设计电路时已经考虑到电源电压问题,直流电压高可以调整整流输出端50~200欧姆缓冲电阻,只要电源变压器发热不严重就可以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