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仿制大千世界世界FM矿石收音机失败!

楼主(2020-04-25):
看到论坛有老师制作的FM矿石收音机很感兴趣,自己动手制作结果失败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使用的是薄膜可变电容的原因,90后文科生不太懂相关知识,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原因。谢谢!
1.坐标:重庆市市辖区
2.信号源:距离估计不超过2公里,玩的套件教学收音机不拉出天线在家里任何角落都能很大声(中波的话随便两个检波管挨着1m以上的金属都能响,本地台1900+μA);另有自己制作的FM发射器用作测试
3.天线:绕线圈剩下的3mm铜管长1.2m
4.线圈:3mm铜管在2.5cm胎具上绕制,间距约1cm;天线线圈为约1.5mm的漆包线绕制
5.可变电容:薄膜可变443BF/443DF的FM联部分,微调旋钮调至最小
6.检波:3DQ(电路图中的G1、G2好像写反了?)
7.耳机:两只SHH-1串联

五

四

三

二

一

楼主:
另外有重庆或者上海的矿石机前辈可以允许当面请教各种矿石收音机知识么?很感兴趣,但是太多东西不懂了

网友A:
到可变和管子的线太长啦 ,越短越好。fm电路结构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可变和管子的线太长啦 ,越短越好。fm电路结构很重要。

谢谢您 您看图中还有其他问题么?比如接线、线圈直径间距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您看图中还有其他问题么?比如接线、线圈直径间距等

仔细看大千世界老师的帖子,主线圈的电感量在控制在0.2UH以下,线圈的间距太大,接线过长,电容最好用云母电容,我做的C1用22P,C2用220到270P,两个电感用色环的,用质量好一些的,祝你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您看图中还有其他问题么?比如接线、线圈直径间距等

整机安在一块木板上,天线也是一端固它在木板上,象普通八晶体管机拉出拉捍天线一样,天线切成76CM长.

然后滿屋试天线方向,试试中转技转可变就会找到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大千世界老师的帖子,主线圈的电感量在控制在0.2UH以下,线圈的间距太大,接线过长,电容最好用云 ...

感谢!其实关于线圈电感量控制在多少一直有点疑惑。假如使用的可变电容容值为5~20pF,理论上电感量为0.17μH时,调频范围所需电容值为19.7~12.8pF,差值为6.9pF,而电感量为0.24时,调频范围所需电容值为13.9pF~9pF,差值为4.9pF,显然电感量为0.17时在所用可变电容上旋转不是可以旋转更大范围么?而电感线圈在一定范围电感量与拉长长度成正比,但超过这个范围电感量即与拉长长度成反比,于是我想通过将电感线圈拉长些的方法将电感量控制在0.1几,不知道我这个思路是否正确,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机安在一块木板上,天线也是一端固它在木板上,象普通八晶体管机拉出拉捍天线一样,天线切成76CM长.

然 ...

谢谢您!看样子我做的太不讲究了,以为和中波一样容易,忽略了调频对很多细节的要求,再改改试一试。

网友(2023-09-15):
现在响了没?

网友(2023-10-25):
现在响了吗

网友(2023-12-10):
同龄人,朋友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