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抗干扰,收音机可否一分为二

楼主(2020-04-25):
屋里电磁干扰太大,收音机电路可否一分为二?调谐部分高频在室外,调谐用变容二极管,室内机调电压,中频一分为二靠屏蔽线传输,末级中放和低放在室内?屏蔽线直流成分调电压,电容取出交流信号

网友:
卫星锅都是这样的……

网友:
那索性再搭配早年间的001室外天线线控机构。

网友:
此刻,德生MS-200正放在阳台的窗户边,声音清晰无干扰,节目很多。坐标江苏沛县,能收到湖北台。

网友A:
我以前就发过,把收音机用铝箔包上,或做成金属外壳,然后用卫星锅用的同轴电缆把室外天线引进来,室外天线做几圈蛛网天线就行,超外差一级中放的收音机灵敏度都很高。
注意的是,收音机真正怕电子干扰的是高频部分,最典型的是磁棒,磁棒包严实后离充电器二十厘米都不会有任何声音,包括广播声都没有了,所以屏蔽必须到位,同轴电缆的外网线和收音机的金属外壳最好能接地,楼房的贴地面的大点的金属物件就行,这时你会发现,不但中波无干扰,短波都不怕人体感应的影响了。
        噪音有时是机器自带的,比如说几互所有的集成电路的收音机都自带嗡嗡的交流调制声,这声音随音量而增减,不分你的收音机高不高级,比如说我的德声pl450,r9702,凯迪的几台多波段机子,都这毛病,听短波就是在噪音中,中波声音闭小点吧,就几乎没噪音了,可是短波一听就是噪音和广播一样大,听不清也不敢放大音量,因为噪音也会变得更大,所以噪音是机器自带的,你就算在远离城市的野外都没用。
        和机器有关,分体零件的收音机没有机身自带的噪音,比如来复再生的机器,在无台的地方是无任何声音的,但是不抗干扰,比如手机充电器一插上就不能听了,灵敏度越高越完,但是超外差的机器抗干扰,比如我的这台咏梅s203中短波收音机,在无台处就像没开,离充电器一米外就不受干扰,灵敏度比不上集成电路的超外差机器,但是也差不多。如果是这种分立元件的超外差机器,也可以把收音机用铝箔纸包好,只露调谐部分,在磁棒天线处开口,如果干扰源利害也可以只开一侧的口,这样收音机的方向性就会变得非常高,会更抗干扰了,但是注意,金属外壳金属纸不能离磁棒太近,不然金属会感应出高频电流,消耗电磁波能量的,也减小电感量,道理和变压器做成一片片的还要刷绝缘漆一样。
        最后并不是因为我买台旧机器就到处吹牛,因为这是我的重大发现,过去生产的老台式收音机,中波短波是没有机身自带噪音的,而且抗干扰,我把它放在手机充电器20厘米外,就一点杂音都没有,抗干扰能力非常高,所以我说科技退步了或商家偷工减料了,只重视高大上,比如灵敏度提高了,不频漂,自动增益做好了,也能直接读出频率了,可是也不抗干扰,自身的噪音也提高了。所以我说我们被使用二十多年的超外差收音机骗了,也可能是是从90年代的简单的超外差收音机骗了,实际上现在的天空还是现在的天空,电波并没有被干扰,可能电台关闭很多,功率下降很多,但是用70年代以前生产的收音机还能听到当年调频一样的中波和短波!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你也可以拆掉磁棒,用中周改制,因为干扰源都是被磁棒接收的,如果用金属屏蔽壳的中周带磁棒线圈,再接上室外天线,那收音机就无需使用金属外壳了,干扰源干扰不了检波和低放

网友:
做个天线放室外,信号引到室内用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方案早很久以前考虑过,可以这样弄
中频侧:
高频头:

利用一根同轴电缆,同时完成供电、调谐和信号传输功能。

这种分体式接收机有如下几点优势:
1.信号转变为中频传输,传输效率高。
2.高频头可以与天线一体化设计。由于不同的频段对天线的尺寸要求是不同的,这样,对每一个频段的高频头,与之一体化的天线可以采用最优尺寸设计,从而获得最优接收性能。
3.由于具备天线调谐功能,可以用窄带的高Q环形天线,接收性能直接提升Q倍。
4.波段切换简单,只需要切换高频头就行了。

网友C:
我的方法:收音机拆掉磁棒改中周式线圈,将收音机放入金属壳屏蔽,然后把天线放到室外,效果真的不错。值得注意的是不能使用市电,市电不再是纯正50赫兹,里面的其他干扰也会干扰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就发过,把收音机用铝箔包上,或做成金属外壳,然后用卫星锅用的同轴电缆把室外天线引进来,室外天线 ...

环境变了,设计理念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方法:收音机拆掉磁棒改中周式线圈,将收音机放入金属壳屏蔽,然后把天线放到室外,效果真的不错。值得 ...

车机就这样

网友:
在乡下楼顶上搭天线是容易事,但干扰应该也不太严重,没必要吧;在城镇去楼顶上搭天线就难点了,再说用着也不方便吧,我认为还是求知版主的电路好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只是场管型号有点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就发过,把收音机用铝箔包上,或做成金属外壳,然后用卫星锅用的同轴电缆把室外天线引进来,室外天线 ...

从收音机的电路和结构来看,老收音机并没有特别的抗干扰机制。老收音机抗干扰性能好,其实是灵敏度低、AGC性能差的表现。
对老收音机来说,只有把音量调节到最大,收音机才处于最高灵敏度状态。在调台时,音量一般不会调得很高,这时整机灵敏度低,干扰杂音就显得小。
对现代集成电路收音机来说,灵敏度做得太高、AGC做得太好,音量电位器处于低位,也要比音量处于最高位的老收音机的灵敏高,因此调台时的杂音很大。
你可以尝试把老收音机的音量调节到最大,再进行调台,看看是不是杂音和现代收音机一样大。当然,收到电台时,老收音机需要降低音量。由于需要不断改变音量,很少有人把老收音机音量调节到最大进行调台,这样就给人一种老收音机抗干扰能力好的假象。

网友C:
您的意思是车机这样做效果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车机这样做效果不好吗?

效果当然好

网友C:
这个方法我也试过确实不错,但车机玩中波我认为不是很合适,理由是MCU芯片的基准时钟干扰信号,LCD屏幕干扰信号,电源模块干扰信号都对调幅接收不利,特别是低频率的长波,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我也试过确实不错,但车机玩中波我认为不是很合适,理由是MCU芯片的基准时钟干扰信号,LCD屏幕干 ...

用调感的老车机,无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调感的老车机,无干扰

这个倒可以玩玩,新式车机根本无法玩调幅,因此很多车机都取消了调幅接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收音机的电路和结构来看,老收音机并没有特别的抗干扰机制。老收音机抗干扰性能好,其实是灵敏度低、AG ...

你用老机和新式集成电路的机器比赛一下就知道了,比如一个弱台,你新机能收到的,我老机也能收到,也许台太弱,就提高音量,但是我告诉你,老机把音量开到头还是没噪音,只是弱台声音很小,但是能听清,而新式机器,在接收一个弱台时,就伴随着噪音,当你想听清时也要提高音量,结果就是噪音无法忍受了。
      比如下午17点时收听蒙古的汉语台,我用凯歌收音机调到7点多兆的位置,不用开多少音量就听到了,清晰的像调频台,只是听十多分钟会频漂,声音的忽大忽小,也有,不影响收听,可是德声的两个机器,开正常音量时就收不到此台,等我开大音量收到这个台时,噪音也大的要命。所以说老机灵敏度并不算低,而且本地远程开关似乎用不到,因为远程的位置也没噪音,而pl450的本地远程开关可真有用,能减清一点噪音。
       所以你还是用用老机对比一下就清楚了。
以前冰岛老师说过,分立元件的超外差机器的每级中放的选择性好,只放大465的信号,而杂音信号不容易通过,而集成电路的机器看来中放时把杂音干扰也一起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老机和新式集成电路的机器比赛一下就知道了,比如一个弱台,你新机能收到的,我老机也能收到,也许台 ...

每个放大单元放大信号的同时都会产生噪音,过去的机子放大单元少,噪音自然小,集成电路那么多放大单元能不产生噪音吗。就像一个大屋子,10个人大声说话和一万个人小声说话的区别

网友:
找台分离面板的车机,面板和车机分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早很久以前考虑过,可以这样弄
中频侧:

艹,真巧妙,这你也想的出来,可以申请专利。

网友:
现在市电干扰对于AM来说就是灾难,我距离发射台7公里都抗不过干扰,原因是电台在房间背面,面对电台的窗户旁反而根本无信号,怪就怪在对着电台的窗户前有连廊,连廊与两旁的钢混结构能把你看到的中波天线的信号都屏蔽住。这是因为波长的原因,所以我只能在背向电台的方向收听这夹杂的干扰的信号。我试验过,把家里的进户空开断电都没用,这说明四邻的干扰足以让你发狂。经过试验,发现只要把收音机放到窗外某一位置,干扰就察觉不到了,但是就是这个位置你要放个收音机却困难重重,你在30层楼,要考虑外墙体保温层的保护,打孔的防水,安装支架的合法性,楼上空调的滴水等等.......你考虑完这些问题后,还敢做吗?

网友:
距离民居电源线数百米以上才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