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靠轮有维修窍门吗

楼主(2020-04-25):
夏普575目测靠轮摩擦力变小,不想更换,太麻烦了,有啥妙招吗,各位老师。

楼主:
看来没啥好招啊

网友:
唉!和楼主同样的烦恼,目测手机的电量变小,不想充电,太麻烦,有啥妙招吗,各位老师。。。。。。。看来没啥好招啊

网友:
靠轮装在电钻上用砂纸上打磨一下,去掉表面硬化层即可,飞轮上的尼龙摩擦面用针划出来

网友:
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换。一个压带轮最多2-3元钱吧。

网友:
松香用酒精溶解涂抹在靠轮上,能勉强用一阵

网友A(2020-05-26):
靠轮的精度也影响抖晃率,我是用同直径的压带轮改造的。精度绝对令人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轮的精度也影响抖晃率,我是用同直径的压带轮改造的。精度绝对令人满意!

只要内径一样,外径大一点应该也可以

网友:
控制在0.3mm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