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校准一台负载测试仪信号检测板陷入僵局,求助

楼主(2020-04-26):
该信号板是测量信号的,原理图如下所示,我按照校准手册提示,短接J4(即信号输入口),分别用万用表标定 TP3-TP2电压并通过电位器教零、TP4-GND电压并通过电位器教零、TP5-GND电压并通过电位器教零、但是单我校准到最后一个TP6-GND校零的时候发现在尽然是mv信号,我将万用表表笔缠绕了(消除干扰)进行标定还是不能通过 电压忽上忽下,调整电位器R4,总是不能稳定显示在0mv,不知道为什么,特意发帖上来,请论坛老师分析一下电路,是不是这电路的运放损坏了还是其它原因,感谢

网友A:
可能最后一级运放自激了。

试试接上C43电容(用1000P左右),看能不能消除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最后一级运放自激了。

试试接上C43电容(用1000P左右),看能不能消除自激。

发现需要逐级调零后,最后一级tp6才能准确调零,经过多次调零后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逐级调零完毕后,断开电源 重新上电后发现此电路零位又有所偏移,感觉又产生变化,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坛友帮忙分析,感谢

楼主:
求能看懂的老师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网友:
细看了一下电路,发现前面几级累计的放大倍数达到200以上,其中最后两级均放大10倍。

在这样的高增益电路中,前面部分元件产生的uV级别的变动,就会给零点电位带来可观的影响。这已涉及到IC的零点飘移、失调电压失调电流及温度变化带来的影响,还包括关键位置的电阻温度特性等等。

你断电、再上电,等于经历了一次温度变化的过程,所以能观察到零位电压的变动。。。。。

因为不可能达到完全为0V的零位电压。你现在要确认,你这个电路的零位漂移要求具体是多少(看你图片好像是输出端TP6在5mV以内),你现在的情况达到了没有,若达到了就不用太折腾。如达不到,就多参考玩基准的那些帖子和经验。

——玩基准的朋友,对上面的东西比我熟悉得多,我的意见供参考

楼主:
求助,玩基准的老师,我该如何控制温飘啊

楼主:
附上详细原理图

楼主:
将输入信号和GND短接后,发现运放依旧有脉冲输出,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助

网友:
分别对地短接各级输入端,测量此级输出端,就可以检查出是哪一级有问题了。

网友B:
应该是运放自身素质以及对应的电阻等都没有达到楼主要求的输出水准的温飘要求,而且运放的失调电压哪怕是一点点都会引起较大的输出,图里面的运放应该做不到,这个板的工作环境而且是常温,没有温度方面的条件。怕运放自激反馈电阻上并上22P的电容都够了。0mV的输出估计相当的难。
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运放自身素质以及对应的电阻等都没有达到楼主要求的输出水准的温飘要求,而且运放的失调电压哪怕是一 ...

目前发现尽然是U24 模拟开关 工作后将脉冲信号反向带到电路里去了 这逻辑分析的很没道理呀,想不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发现尽然是U24 模拟开关 工作后将脉冲信号反向带到电路里去了 这逻辑分析的很没道理呀,想不通了

说的是啥意思,是模拟开关能将信号反向并带到电路里?模拟开关好像没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啥意思,是模拟开关能将信号反向并带到电路里?模拟开关好像没有这功能。

是的,实际测试电路 发现是模拟开关吧干扰波反向带回了波峰检测电路看下图是干扰波形
和不安装U24芯片的时候U24 16脚波形

网友:
会不会是有使能控制的非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