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功率接线铜鼻子怎样压出来的?用的啥工具,请大家介绍一下,想买一把。

楼主(2020-04-26):
这种大功率接线铜鼻子怎样压出来的?用的啥工具,请大家介绍一下,想买一把。

网友A:
大功率高电流一般不建议用开口铜鼻子(而且大功率高电流严禁用焊锡焊接铜鼻子!!!),应该用闭口铜鼻子(压接的更紧密更牢固,还有一定的防水能力,压接完成以后在套上热缩管,能最大限度的避免水气潮湿进入线体内)。

几平方毫米的线我一般是用手动压线钳,就是前面6楼朋友发图的那种。超过10平方手动钳子就不行了(很吃力),这时我用下面这种液压钳压接(我买的这种钳口从4平方毫米—120平方毫米都可以压)。

下图是我压接的给点焊机用的线,透明皮的50平方毫米的接地线+闭口铜鼻子。其中黑色的是50平方毫米的超软硅胶线+闭口铜鼻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值用烙铁焊上去!压接信不过!

压接远比锡焊耐高温,电阻也小

网友D:
大电流的接线端子都是压接的。用锡焊看起来似乎比压接要好,实际上当端子发热的时候,首先熔化的是锡,根本就不保险

网友:
有专用的电工液压钳,配不同的模具,适合需求。

网友:
淘宝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
大的用液压压线钳,小的用手钳。

网友:
我用的是这种

网友:
早前接电瓶就是用铜管台钳,压好后钻孔。

网友C:
一值用烙铁焊上去!压接信不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压接远比锡焊耐高温,电阻也小

压接电阻会更小吗?我觉得焊锡的更小吧

网友:
有专用的冷压钳,购买时看看店家是否有,如果末有,就在去别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值用烙铁焊上去!压接信不过!

大电流是不能堆焊锡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压接电阻会更小吗?我觉得焊锡的更小吧

呵呵!可以参考电工手册

网友F:
100A的这些都是液压钳,手是不行的。

网友:
100A的铜鼻子有点厚,短把手的压线钳就算能压也比较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0A的这些都是液压钳,手是不行的。

100A的焊锡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高电流一般不建议用开口铜鼻子,应该用闭口铜鼻子(压接的更紧密更牢固,还有一定的防水能力)。几平 ...

这活儿干得漂亮!

以前做点焊机时压大平方的线,没有专用工具用大号台钳“伺候”,虽然也能压紧,但外形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活儿干得漂亮!

以前做点焊机时压大平方的线,没有专用工具用大号台钳“伺候”,虽然也能压紧,但 ...

台钳偶尔为之可以,但是和液压钳比起来差太多了(不单单是压的不漂亮,而且也没有液压钳压的紧密牢固,因为液压钳是多方位同时挤压的,台钳则不是)

网友:
液压冷压,不用焊锡,我在2009年春天施工的,一直到现在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值用烙铁焊上去!压接信不过!

错了,合规格的压接比焊锡的好的多了

网友:
液压钳,加模具。大大小小各种规格全能对付。
家庭用,不用液压钳,专用手钳就行了。
还要注意铜头对铜线,铝头对铝线,以及铜铝转换头。

用台钳两个方向夹紧不可靠,也不美观。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一值用烙铁焊上去!压接信不过!

压比焊好,发热就脱焊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压比焊好,发热就脱焊危险

上铜焊!点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高电流一般不建议用开口铜鼻子(而且大功率高电流严禁用焊锡焊接铜鼻子!!!),应该用闭口铜鼻子( ...

这个容易断,推荐你用这样子的

网友:
前几天接几个大设备,线16,35,50线全部液压工具锻压,多大线用多大的模,非常好用,老板看到也说专业。

网友:
压接钳分机械式和电动式,但是压接后最好还是上锡,这样更好

网友:
这种是开口线鼻,要焊接的。冷压的那种厚,而且是镀锡的。

网友I:
大线冷压一个点可以过100A,我师傅说的。
你这个才几个平方,手动就行,但是要选对模具。
现在手里四五种压线钳,从0.75到240都可以压,看什么线,什么线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线冷压一个点可以过100A,我师傅说的。
你这个才几个平方,手动就行,但是要选对模具。
现在手里四 ...

把你的钳子发出来欣赏一下,给我选择提供一点参考。

网友:
B型压接钳。

网友:
数量不多的话用台虎钳夹过再用锤子砸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你的钳子发出来欣赏一下,给我选择提供一点参考。

散落在不同地方,下面这几种我都有,某宝抓的图
主要看你要压什么类型的,这种开口要用B型

网友:
搞太阳能,买了把4-70的,100A内的铜鼻子没有压力。但我以前的同事说,用锤子敲紧之后用锡封住接口也可以的。

网友:
液压压线钳,压好以后也可以烫锡

网友:
这种是开口线鼻,压接后也要涮锡。量小可以用台钳在两个方向分别加紧后用150W以上的电烙铁上锡。

网友:
不管开口闭口线鼻,我都会用液压钳多压几下。这样发热小,更耐用

网友(2020-06-30):
没有液压钳的话,在台钳上分几步夹也行

网友:
这样压100A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压接电阻会更小吗?我觉得焊锡的更小吧

压接是铜接铜,锡焊是铜通过锡再接铜,锡的电阻远大于铜,所以大电流下锡焊处会发热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的接线端子都是压接的。用锡焊看起来似乎比压接要好,实际上当端子发热的时候,首先熔化的是锡,根本 ...

又长见识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