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206转速不准怎样调解?

楼主(2020-04-26):
两个问题
1.33转档位转速略快,导致人声听着偏细,怎样调解?
2.16转档位和33转档位速度一样,等于没有真正的16转档位,怎样修?
谢谢

网友A:
中华206唱机使用的是交流电机,决定转速的电源频率,因此是不能调速的。正常情况下电网频率是稳定的也不需调速。
中华206唱机改变转速,使用的是不同直径的靠轮,当感觉转速不合适时,检查靠轮的磨损、位置、以及工作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华206唱机使用的是交流电机,决定转速的电源频率,因此是不能调速的。正常情况下电网频率是稳定的也不需 ...

靠轮的直径不影响转速,影响转速的是“宝塔轮”相对应的台阶的直径。不同的转速对应于“宝塔轮”不同的台阶。而根据楼主的描述,似乎不是传统的206,否则不可能16与33转的速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轮的直径不影响转速,影响转速的是“宝塔轮”相对应的台阶的直径。不同的转速对应于“宝塔轮”不同的台 ...

是传统的老中华2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轮的直径不影响转速,影响转速的是“宝塔轮”相对应的台阶的直径。不同的转速对应于“宝塔轮”不同的台 ...

但是拧到16,听着和33一样,估计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拧到16,听着和33一样,估计是哪里出问题了

不同的档靠轮是与宝塔轮上不同直径台阶摩擦传动的。

网友:
拆开看看轮吧,可能是打滑了。

楼主:
因为不太懂也不敢乱动,刚才拆开看了下,16的档位有时候不到位,有时候正常,这个不管他了。

楼主:
33速转的偏快的问题解决不了么?

网友B:
严格地说33这档的标准转速是100/3 转/分(近似值33.33转/分)。楼主测过吗?快多少呢?
对于用交流异步(或同步)电动机驱动的而言改变电机转速比较难,可以修改“宝塔轮”对应台阶的直径来修正。或者能折腾的话改用直流电机驱动通过微调供电电压来微调转速达到要求。

网友C:
会不会是宝塔轮的安装位置变了,所以实际是在 45转,所以声音变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宝塔轮的安装位置变了,所以实际是在 45转,所以声音变尖了。

不是,45档位正常。
我所谓的尖实际上也不是特别明显,是朋友听出来的,我后来在手机上播放唱片上的歌,对比一下就是声音发尖,至于快多少说不上来,感觉也就是35转的样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地说33这档的标准转速是100/3 转/分(近似值33.33转/分)。楼主测过吗?快多少呢?
对于用交流异步( ...

这个没有工具测量,感觉35转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工具测量,感觉35转左右。

做个标记,数个100圈用秒表测一下用了多少时间,如果是3分钟则刚刚好。算一下看看到底误差多少。

楼主:
请问大家,转盘上的弹簧卡去掉后,转盘仍然拔不出来,还有什么机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标记,数个100圈用秒表测一下用了多少时间,如果是3分钟则刚刚好。算一下看看到底误差多少。

好的,谢谢。转盘中间的弹簧卡去掉后,转盘仍然去不掉,是不是底部还有螺丝之类锁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标记,数个100圈用秒表测一下用了多少时间,如果是3分钟则刚刚好。算一下看看到底误差多少。

刚测了下,一分钟34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测了下,一分钟34圈

这才偏高2%,而且还包括你的测试误差在内。最好多数些圈数(至少100圈)用秒表卡时间(这样时间精确到0.1秒不难)再计算转速,这样误差小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测了下,一分钟34圈

重新车一个宝塔轮。至于测速,可以做一条黑白相间的纸带贴在唱盘的边沿上,用日光灯看就可知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才偏高2%,而且还包括你的测试误差在内。最好多数些圈数(至少100圈)用秒表卡时间(这样时间精确到0.1 ...

测了三次一百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车一个宝塔轮。至于测速,可以做一条黑白相间的纸带贴在唱盘的边沿上,用日光灯看就可知转速。

黑白纸,日光灯,能具体说说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标记,数个100圈用秒表测一下用了多少时间,如果是3分钟则刚刚好。算一下看看到底误差多少。

您看下我刚才测的数值如何?谢谢

网友D:
你先看看靠轮弹簧是不是弹力不足?靠轮弹力(压力)不足会减轻电机负载力、“负载减轻了”转盘的转速就会相应的提高。其实33.333转、与你说的34转相差不大,不应该能听出差别。

网友B:
3次测量的平均时间2分57秒23,转速33.82转/分,才快了1.47%,挺正常挺好的呀,完全不用去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次测量的平均时间2分57秒23,转速33.82转/分,才快了1.47%,挺正常挺好的呀,完全不用去折腾!!!

哈哈好的,那我就放心了,就这样吧不折腾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看看靠轮弹簧是不是弹力不足?靠轮弹力(压力)不足会减轻电机负载力、“负载减轻了”转盘的转速就会 ...

放的李双江的歌,听着偏细偏女声,手机放这首歌听着就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看看靠轮弹簧是不是弹力不足?靠轮弹力(压力)不足会减轻电机负载力、“负载减轻了”转盘的转速就会 ...

是不是摘掉金属转盘查看靠轮弹簧和宝塔轮等?我把转盘弹簧卡去掉,向上仍然拔不动转盘,请问怎样摘掉转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放的李双江的歌,听着偏细偏女声,手机放这首歌听着就挺正常。。。

30多年前玩过电唱机,当年我自制过电唱机,转盘、宝塔轮和变速凸轮都是自制的,当然只做了两速(33,1/3转和78转)。在保证靠轮与塔伦和转盘运行平稳的情况下,调整塔轮直径进行修正转速。电机旋转时用金刚砂锉刀靠近塔轮进行调整......我是在唱片上贴一条胶布、观察转速,通过锉磨塔轮逐步达到要求的。
你这个是成品206电唱机,转速不应该有较大的误差。就算电机有故障(缺油或其他故障)也应该是转速降低而不应该是加快。再找找原因,应该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多年前玩过电唱机,当年我自制过电唱机,转盘、宝塔轮和变速凸轮都是自制的,当然只做了两速(33,1/3转 ...

谢谢谢谢,只快了一点点,理论上听不出来,但是确实能听出来

网友:
可能是交流电频率偏高,可以买个便宜的变频调速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