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请教群主

楼主(2020-04-26):
我在山东 车换机油是5w--40  还是10w--40 ?

修车工说都一样   群主能科普下吗

网友:
马上夏天了,加什么机油都一样.别吹4S店吹什么原装机油好,只要是正品都好!

网友A:
看使用手册上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使用手册上有说明的。

说明书是5w-40

网友:
我也是山东的。
这两种都用过,感觉差不多一个样。国产车或许没那么娇气。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山东出现零下20几度低温可能太小,但冬季还是用5W-40的吧。

楼主:
那就用5w-40

网友:
5W和10W主要还是指的低温启动性能,都是-40的话5W的基础油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