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317可调稳压电路图

楼主(2020-04-26):
W317可调稳压电路图

网友:
这个电路其实是“纸上谈兵”,实际制作不一定能达到满意。
1. 此电路就是LM317的基本电路,缺乏保护措施;
2. 1.25V的负压二极管没地方去找,就算你找到了,也不一定输出端就能稳定在0V。真要仿制应该考虑采用可调稳压方案(TL431+电阻分压)等。
3. 交流输入35V是错误的。实际用在可调电路里、变压器交流输出最高不能超过28V。
其实我们平时几乎根本就用不到1.2V以下的电压,追求0V调起意义并不大。不如给1脚对地加一只三极管、保障电位器一旦接触不良时电压不会升高到最大!增加扩流功能用途更广泛些。

网友:
过去常用,现在买成品板了

网友A:
这种输出能到5A甚至更大吗

网友:
加负压不但lm317,78系列三端稳压也行。lm317输出与输入端,输出与公共地端最好反向接俩保护二极管,这样充电接感性负载就不会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输出能到5A甚至更大吗

可以扩流,不过狠吃散热片的玩意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输出能到5A甚至更大吗

可在电路里再加一个大功率管,输出电流能到5A甚至更大

网友:
LM317我还有3整条以前修小区智能化门禁安防系统留下的,
还有好像是LT1083之类的,小东西做可调电源不痛不庠懒得弄,
使用可调电源一不小心把机器给碉堡了,维修小设备一班都自带电源有时是多组电源,功率大一点设备脱机维修有可调电源方便很多,
等咱有空也整个千瓦级的,测试逆变器 电瓶车电机等等有多爽

网友:
各个论坛发,不知道要说明啥

网友:
对于这种线性电源,如果想宽范围可调的话,最好分档,不然低压输出的时候管耗大,效率很低。

网友B:
过时了大哥,317早就淘汰的东西了,现在好东西这么多为啥用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时了大哥,317早就淘汰的东西了,现在好东西这么多为啥用这个

317还是有很多花样可以玩的。最近就考虑怎么能可靠地用在高压电路。哪位大侠有好点子给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7还是有很多花样可以玩的。最近就考虑怎么能可靠地用在高压电路。哪位大侠有好点子给推荐一下。

您说得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