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了个音频变压器,音量大的降不下来,怎么办

楼主(2020-04-26):
用ee19磁芯绕个音频输出变压器,先用0.13漆包线在里面绕200匝,直流电阻8欧,电感量104mH,作为次级64欧耳机输出,再用0.08漆包线绕1600匝,直流电阻300欧,电感量1.46H,作为初级单管甲类低频放大的集电极负载,用这个自绕的变压器替换原来的推挽输出小音频变压器后,音量大增,耳朵听的难受,强台失真严重,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自动音量控制电路,我不想老是调音量电位器。

网友:
楼主纯手工绕制还是用机械绕制呀?

网友:
不知你用几伏电压,电流多大?再有好像要用64欧耳机次级圈数少了,反射阻抗太大,我粗算了一下你用16欧试一下阻抗差不多,(32欧并联)

网友:
加大负反馈,还能拓宽频响,解决失真。将于变压器相连的三极管的发射极串联一只适当的电阻。

楼主:
我手工绕的,1600匝快的很,一秒一匝,半小时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工绕的,1600匝快的很,一秒一匝,半小时搞定

我的建议你看到了吗?

网友:
降低电压,适当降低工作点(电流)。

楼主:
我想自动调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