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自制输出变压器次级线径选择

楼主(2020-04-26):
假如一个50W的单端输出变压器次级线径计算出来是1.4毫米截面积是1.53平方毫米,分3段绕然后并联的话,那线径是不是就是可以用0.83毫米截面积0.54的线呢?直接用1.4的线绕3段一样的线圈,应该是装不进去铁芯的。

网友:
次级线经选择,并联的话你就要用细的,同时你也要考虑二个绕组或三个绕组并联线经对电流的承受够不够,还要考虑能不能绕的下设计的圈数,单线串联道理一样。设计多少绕多少就可以了,能用线经大点的更好,前提能绕的下。

网友: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需要周密的设计才行。
简单的思路是:无论你怎样设计,必须保证一层(或两层、三层)绕满为止!至于差数可以用下一段(最好放到最后一段)补齐。因为在中间一层不绕满的话、下一段初级根本就没法绕了。假如与设计的圈数只差1~2匝,可以用调整初级匝数来修正(需重新计算)、如果差的多、可以改用合适的线径满足绕满每一层。如果三段次级并联截面积还不足就增加到四段。
总之,输出牛的窗口是“寸土寸金”,应该想近一切办法充分利用。

网友:
理论上是 0.83,但估计用 0.77 或 0.74 毫米 会更易绕进窗口。

网友:
看看这个标准线规

先算出次级多少匝数,留个绕次级的变压器窗口面积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