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diy超简易2管超外差无厘头收音机

楼主(2020-04-26):
图比较简单,用了2个9014,1个TA7642,一个中周,一个本振,元件比较,此机没啥亮点,就是元件少,可调整的地方少,就是想验证一下TA7642的能力,此电路可以作为初学者装超外差收音机的第一个练手作品,晚上中波干扰大的不得了,只收到两个台,声音很响,很清楚,因为是强台。

网友A:
一个比一个简单,最后一个是短波超外差收音机,我感觉都比楼主的简单,而且两只中周的选择性和抗干扰能力都比一个中周的好,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比一个简单,最后一个是短波超外差收音机,我感觉都比楼主的简单,而且两只中周的选择性和抗干扰能力都 ...

一只中周只能说先变频然后再直放接收,根本就没有中放电路,真正的超外差都有两只中周的,就像您的电路。
很多人基本概念都没搞清楚就说这种电路是超外差,按照书本上的定义中频放大器就是放大中频信号的放大器来评判这个电路,根本就没有中放电路,因此算不上超外差收音机。
本回帖并不是诋毁楼主朋友的电路不好,而是想告诉大家,从专业角度分析,这种电路根本就不是超外差。

网友(2020-09-06):
这是8管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