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伍唱机型号咨询

楼主(2020-04-26):
有了206,开始不满足于单声道了,咸鱼看了两款建伍唱机,一个是9300组合里的唱机291R,一个是9200里的唱机47F,请问291比47好到哪里?两款唱针是否通用,后期是否好配,谢谢

网友A:
291好像比47F低档一点。这两款都是建伍组合音响的配套机,从这两机所配的组合可以看出档次的区别。但这两款都属于入门级的。291的唱针很好配,几乎所有品牌的动磁唱头都有用到,只不过不同厂家的唱针型号命名不同,实际是通用的。比如铁三角的这款型号是3600型。47F的唱头是T4P型的。这也是一款通用唱头,但是不同厂家的T4P唱针外形和卡口稍有不同,要对着品牌型号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1好像比47F低档一点。这两款都是建伍组合音响的配套机,从这两机所配的组合可以看出档次的区别。但这两款 ...

好的谢谢,9300档次比9200高一点吧,他配的291唱机反而低档一点么?

网友(2021-07-14):
291塑料机芯,47F金属机芯

网友(2024-02-21):
感谢分享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