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一只芒果专业卡拉OK功放 开机电位器自己转

楼主(2020-04-27):
一开机 马达电位器自动转到最大音量 差一点把音箱烧坏
这种故障是不是电位器电阻出问题啦 谢谢

网友:
自残行为。

网友:
控制部分:重点查控制部分开机电压,波纹。
解决不了:拆去电机线(接个电阻做负载),改手动。

网友:
有一种开机后音量自动调到十点位置。到最大的没见过,去掉马达线就行。

网友:
有电机的电位器,是有摇控功能的应该是摇控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A:
把电机线掉个个

网友:
应该是遥控电路的问题  可以应急拆掉电位器电机供电 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线掉个个

电机线调个个是什么意思呢 正负换一下?让电机反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线调个个是什么意思呢 正负换一下?让电机反转?

很多卡拉OK机设有自控电位器功能;

包括 ; 打开总开关时自动回零.  输出超功率时自动回零.机器散热器过热保护时自动回零,以防冷后突然巨响

导致吓倒心脏病者致天价赔偿

你的机开机转致最大音量,应检驱动马达部是否己损坏.一般这套件是整块小电路板插件,无法操作反接马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卡拉OK机设有自控电位器功能;

包括 ; 打开总开关时自动回零.  输出超功率时自动回零.机器散热器过 ...

开机先转回0再转到最大 跟鬼上身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是二手买的还是你自己一手的?

不包好坏收的

网友:
这马达由4只三极管组成全桥电路驱动,可查询驱动信号是否正常,三极管是不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