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板摩托车轮圈与轮胎接缝处漏气,用补胎液管用吗

楼主(2020-04-27):
踏板摩托车轮圈与轮胎接缝处漏气,用补胎液管用吗

网友:
车圈变形没有?慢露还是很快的漏?能听见漏气的嗤嗤声的话就不用试了,没用。慢漏可以。

网友:
没用,就看见补胎液嗤嗤哧冒出来,轮胎边缘老化了,或者轮毂变形

网友:
估计补不上,换新的吧,心里踏实,别啥时候撂路上

楼主:
之前新换的胎,轮圈没磕碰过,有天骑着突然就没气了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安装的不合适

网友:
补气之后敲打一下轮胎,如果好用的话,就不用管它。

楼主:
应该是换轮胎的时候没装好,导致轮边漏气

网友:
应该是不行,我的汽车的也是慢煞气,后来去修车的地方给打磨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0-06-01):
先重新安装一下试试,找找周围口碑好的安装师傅。

网友:
有过类似。
补胎用的胶条,平塞在轮胎下,就可以了。

网友:
换新胎吧!

网友(2020-07-30):
最后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2020-11-14):
打磨一下圈边,不行只能换圈,hu

网友:
这种还是买一条合适内胎装上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