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837+LA72131收音的FM中周调节求助

楼主(2020-04-27):
一台爱华组合音响,使用的是LA1837+LC72131收音电路。现在有一个怪现象难住了我(知识不够嘛),原来FM收音杂音重,按照一般说法是L771的中周内附的磁管电容要坏或者已经坏了,于是在其1、3脚上直接并一50PF电容,收音基本正常了,显频率准,且频谱显示较多,但不自停,多次调节(更改并联电容大小及微调磁芯)均告失败。
悲剧的是,后来调着调着突然调节磁芯没有任何效果了,频率偏不说,噪音特大。
干脆去掉了中周内的磁管电容,直接改变并联电容大小(约20-100多PF),均效果不理想。总结下来是加电容的话,显示的频率要比实际的低0.15-0.20,感觉是此处电容值要为负数才能有理想FM收音效果似的。

LA1837+LA72131收音的FM中周调节求助

LA1837+LA72131收音的FM中周调节求助

最后去掉了中周上并联的R772 3.9KΩ电阻,不并电容收音效果尚可,立体声不显示,强台的频谱显示一点点。

请教一下,这样的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你己经把中周线磨断了,整套两个线圈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己经把中周线磨断了,整套两个线圈换新

麻烦版主指明一下,哪两个线圈,我正好有一块运输中损坏的主板。
----------------------
补充一下,出现问题后,
1. 感觉上,我的上述调节好像并没有对AM的两个波段产生什么影响;
2. 我把破主板的L771换到此机上,情况还是一样,没有改善。
多谢!

楼主:
为方便,这里附上FM图纸

附FM全图

附FM全图

网友B:
8脚VCC,9脚FM侦测,去掉R772之后工作点应该不对了吧,估计被你大力出奇迹,拧坏了,这几脚的确倒是不影响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版主指明一下,哪两个线圈,我正好有一块运输中损坏的主板。

补充一下, ...

把771和772两套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771和772两套全换

谢谢斑竹。
继续请教,要说我只调了L771,没有动过L772,要坏也只能调坏L771呀,为何L772也要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脚VCC,9脚FM侦测,去掉R772之后工作点应该不对了吧,估计被你大力出奇迹,拧坏了,这几脚的确倒是不 ...

说实话,非常小心,用力很轻,用竹筷削了下,小心翼翼地做,还是出事故了

网友C:
L771是FM鉴频中周,事关鉴频S曲线的调整质量,从而决定音质和自动选台的功能。我修过几台aiwa音响这类的问题,对于LA1837(9)脚的L771,先小心用吸锡器卸下它,直接捅碎其中周座内的管状电容,上机后再在PCB面并上一个82pF的陶瓷电容,稍加调整即可恢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
继续请教,要说我只调了L771,没有动过L772,要坏也只能调坏L771呀,为何L772也要换呢?

你就试一试一齐换,口舌之争对錯或许不如实际DIY快有结论.因图纸我看不怎么清楚.

有解.无解.为什么.以实际装上结果为准.或许是我说的不对,但也要你装上去来告诉我;不响,你的说法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试一试一齐换,口舌之争对錯或许不如实际DIY快有结论.因图纸我看不怎么清楚.

有解.无解.为什么. ...

不好意思,实乃初级水平,想知道多点,并无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L771是FM鉴频中周,事关鉴频S曲线的调整质量,从而决定音质和自动选台的功能。我修过几台aiwa音响这类的问 ...

现在的问题是:
我把中周内的电容倒掉了,并多大的电容都没有效果了,比如上过104的电容。
实际调试来看,好像非要是负的电容值,才能有理想效果样的,所以在此求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
我把中周内的电容倒掉了,并多大的电容都没有效果了,比如上过104的电容。
实际调试来 ...

老哥们:看中周是不是给搞坏了,捅碎电容后可测下电感量,再计算一下也可得到这个电容值。我都实验过。这个查"三洋"的PDF文件,可知82pF 。这类机器的板很娇气的,尤其是拆卸中周,其本身和周围邻居都不能有闪失,才能保证如愿以偿。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们:看中周是不是给搞坏了,捅碎电容后可测下电感量,再计算一下也可得到这个电容值。我都实验过。这 ...

谢谢,我换了一个同型号的中周上去,结果还是一样的。
我猜,也有可能是焊接时的热量把周边的某个零件影响了....

网友A:
矿机论坛虽然是一个主张DIY为主的论坛,但应以先学好理论,以正确的理论指导【精细巧妙DIY】,才是我们

的宗旨.

而楼主首楼末段的说理,完全暴露了楼主这方面的严重不足,自己擅下结论,就去动一些不该动的地方,IC直流

輸出控制自动停台的直流电压不去测量,却把调S曲线的中周拧断线了.这使我想起老旧话剧【七十二家房客】

牙医金医生把病人好的牙齿拔了,坏的牙齿留下.

DIY技术还未勤奋严格苦练成优,就去动一些不应持这样低势的手艺的人可以修的烦复多种理论交错重叠的东西

网友:
有结果吗?

楼主:
没有再搞了,主要还是方向不够明确,且工具、能力也有限。

网友(2021-11-21):
兄弟,可以发一下这个手册给我吗?苦苦找寻而不得,谢谢!525666861@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再搞了,主要还是方向不够明确,且工具、能力也有限。

建议您看一下这个链接,或许有帮助。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4839-1-1.html

网友(2022-04-14):
转眼2022年了,在这论坛我是个新人,刚看到这帖子我来回答一下吧,其实这收音机圈子如同江湖,有很多误人子弟的传说,fm不行那就找鉴频电容,楼主就是被误导了。电容找到了,也换了,中周的绕线也拧断了,还是没解决问题。偏偏重要的混频中周就没人告诉你,这个中周在黄圈内。里面有个电容。楼主图纸没有显示出来。有示波器的朋友只要在if输出端测一下混频后的电平就知道故障点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江湖上传言不一定全对。也不要全信,混频中周就没人提醒你查一下,这跟头栽的老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矿机论坛虽然是一个主张DIY为主的论坛,但应以先学好理论,以正确的理论指导【精细巧妙DIY】,才是我们

的 ...

版主好,看了您很多富有建设意义的帖子和留言。

说句实话,我就是你说的那种牙医生,因为对电路一知半解或者就是不知道,很多时候痨病治成伤寒!坏了就丢一边去了。由侥幸—愤怒—暴怒—失落

,本省是计算机科班出身,上学时专业里还有电工电子课程,记得还是个女老师教的,现在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好,看了您很多富有建设意义的帖子和留言。

说句实话,我就是你说的那种牙医生,因为对电路一知半 ...

没关系,勿言版主,我们同是DIY同路人.有些知识,考百分几个月会忘记.但学了之后如马上修理实机,不懂时众

议参长,你一点一点去努力测试,否定一些不好的;例如不拆除漏电电容直接加焊新电容并在漏电电容上.

不查图纸是82P,胡乱并个822P,不响,又改用105P,形同金医生给您换个野猪牙不合,又改换装大象牙.

老师在大学科堂上有这样教牙科的吗?

您细心看齐上面每个回帖,看他们用了什么仪器才能修这电路,不够仪器,应放下这频率高,讯号极微的电路

的修理.等同你拿着牛肉刀和大麻绳去帮病人脱牙,你自己决定;干?还是放弃.     要勇于下正确决定

网友:
这个修理需要积累经验,第一次很容易失败!

网友:
这个问题要用专业的仪器调才行

网友(2023-01-10):
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