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液晶显示器LCD高压条灯管测试器原理图

楼主(2020-04-27):
     公司里两台液晶显示器坏了,开机显示一下就灭了,再按开关还是显示一下就暗屏,两台都是同样的毛病。拆开简单查了下,没发现高压板有明显的损坏痕迹,怀疑灯管有问题,但又没有单个的高压板和灯管。X宝上查了下,测试灯管要有高压板,还要有个小小的测试器。因为什么配件都没有,显示器也修不好了,闲着没事,干脆把那个小小的测试器的原理画了个草图下来,再配上X宝上的成品图片,发到坛上,各位有用的就用,没用的就当没看到吧。

    X宝上描述如下:
维修的朋友必选!
简单操作,非常好用!
特别是有一些维修的朋友经常会问:我的显示器一开机亮一下就灭了,显示器里有暗影图像是什么问题?
这种现像有两种可能,一是灯管老化产生保护;二是高压板坏产生的保护工作。
基于这两种情况无法确定是那个好坏,一时无法准确作出故障判断和维修,有了此工具后,以上问题就可以解决。

使用简单方便,插上12V电源即可使用。遇到客户拿机送修,如不能判断灯管有问题,直接接上高压条,然后把屏上灯管接入相对应的高压条(比如19寸屏四灯小口高压条,插上四灯高压板)即可,测试是高压条还是灯管的问题,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有上门服务公司的工程师上门必带工具,超小,实用性强 ,携带方便!!!)

图片上描述的功能

图片上描述的功能

图片上描述的功能

图片上描述的功能

PCB图1

PCB图1

PCB图2

PCB图2

自己画的原理草图

自己画的原理草图

灯管测试图

灯管测试图

网友:
几年前买过一个点灯王。

网友:
还用这个吗,我就用电脑电源,又有12V又有3V但那个高压板好像就接12V就亮,有的要接3V开启,ADJ接不接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