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一个超再生FM调频收音机

楼主(2020-04-27):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
看了上面这个贴子,准备山寨一个超再生收音机,先上图
电路比较简单,不是完全山寨,改成了2个三极管,上个原理图
收了几个本地强台,声音很响,很清楚,在室内都能收台,不受电器干扰,这点比中波收音机好
既然收到了台,也算做成功了,现在将调试过程分享一下,以便喜欢的朋友仿制参考,
在万能板上做了这么多各种各样的收音机,都不是为了听收音机,就是为了玩玩,小时候家里穷,没条件玩,现在有条件了,学到的知识也多了,就有了玩的机会,diy这个超再生收音机,首先介绍一下这个电路,这是一个电感三点式振荡器,不过不是连续振荡,是一种间歇式不稳定振荡,振荡频率和幅度为随机小范围改变,因些无台时听到的是噪声,收到电台时,受到电台频率的激发牵引,和电台频率同步振荡,因为电路自动跟踪电台发射的频率,又是在振荡状态,相当于小信号控制大信号,因此收音机灵敏度非常高,这种特殊工作状态叫超再生,就是比再生还厉害,再生是临界振荡,而超再生就是在振荡,随着收到的信号频率变化,振荡幅度也会变化,最终VT1发射极电阻R2上的电压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我们要的声音信号,通过VT2共发射极低放后经变压器T2阻抗变换后,送到64欧手机耳机。
本机工作在振荡状态,工作电流非常小,整个收音机在3.7V供电下,在收到电台时的工作电流只有0.5mA,而且声音还很响,可以说是效率非常高,非常省电,除了一些通用元件外,有此元件是自制的,其中L1是高频振荡线圈,用1mm铜丝在7号电池上绕4圈,并拉长到2厘米长,中间抽头,T2是音频阻抗变换变压器,如果有高阻耳机可以不用,T2用EE19磁芯,0.13mm漆包线首先绕200圈作为次级,再用0.08mm漆包线绕1600匝作为初级,阻抗比为8:1,提高耳机阻抗后,可以在同样音量下,工作电流变的更小,RF1是天线,用1米长软导线就行,C4是60pF可变电容,可以用中波超外差小收音机的CBM223p振荡联电容代用,其中R2电阻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我用了10k,本机装好后,先听听耳机中有没有噪声,没有的话电路没有振荡,有的话可以调电台测试,没有电台就微调L1线圈,可以拉长,压短,调台较困难,电容一动就没了,要特别耐心,此机人体感应现象特别严重,有时修电路板转一个方向台就没了,或变成了另一个电台,手轻轻拍打电路板,耳机中会出现叮叮的金属声,可以频率太高,调频100多兆,分布参数极为严重,懂行的朋友看看用什么电路能降低人体感应。

网友:
是斜率作用把等幅FM波变成AM同频波,再被间歇振荡控制,最后得到音频。没有牵引的振荡。

楼主:
在60p可变上串一个30p微调电容,线圈变成单匝后,调台容易多了,声音也大了许多,音质也较好,现在调整L1线圈形状,当把L1的单匝线线圈拉平成180平面形状,成了一个心形的形状,如上图所示,搞笑的事情来了,居然音量又提高了,这是什么情况。高频真是奇妙的不得了

网友:
超再生电路人体敏感性肯定的,有人把可变接加长轴,有人呢用螺丝深入线圈作调感式,都有降低敏感性效果。
把线圈拉平变单圈后电感增大,电容就得减小,刚好60串30,电容180度对应了20P,原来对应的是60P,当然好调了。至于声音变大,要么线圈Q值变大导致,要么串30P影响了超音频振荡使之增强了,估计是前者起的作用。

楼主:
天线过来接了个简单的共基极高放,人体感应小了很多,不过音质好象差了点,声音还是这么响,是高放太垃圾,还是信号放大后,收音头后级阻塞导致音质变差

网友:
这种超再生电路以前也做过,可惜没成功

网友:
不错有机会试试

网友:
楼主最近很高产啊

楼主:
我就是个装配工,把别人的电路图在万能板上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