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计算一下这个铁芯可以做多大功率的变压器

楼主(2020-04-28):
废品站找到一个变压器,铁芯数据如下图。近来经常用到示波器,但又经常造成跳閘,于是想绕个隔离变压器。请大家帮忙计算一下。谢谢。

网友:
保守计算,250w
中间计算,300w
暂载率低,350W

网友:
按96的铁芯算。要知道功率,还得知道2个参数,一个是叠厚,一个是磁通量,叠厚你可以量,磁通量没法量了,不过如果变压器没坏的话,你可以估算。

网友:
计算E字形铁芯变压器的功率容量,只测量中央舌宽和叠厚就够了。

功率容量=(舌宽*叠厚/1.05)的平方,单位是VA。如果只用于阻性负载,单位即是W。

网友:
引用 楼主:
P=(S/1.25)^0.5,这个公式是不是舌宽乘以叠厚然后除以1.25,得数开平方根然后乘以0.5。最后的是大约1.3VA。

失误失误,就想着根号打不出来怎么变通了,正确的公式:
P^0.5=S/1.25
P=(S/1.25)^2

"^0.5"是0.5次方的意思,也就是开根号。这项应该在P这边,写错了实在抱歉。

P=(S/1.25)^2
=(3.2*6/1.25)^2
=236VA

网友:
这样计算

网友:
漆包线选择

网友:
这本书现在还能找到吗?

楼主:
我还是没弄懂每V圈数的计算。因为我没有高斯数据。

网友A:
这个铁心估计能绕个200W左右的变压器,但是这个铁心的窗口与标准铁心窗口相比短了一点,可能线圈绕不下,设计时适当减小些功率,即线径选稍细些。

网友:
千瓦以下的变压器截面积的平方打六折差不多220瓦

楼主:
这个变压器不敢通电,怕烧了。现在把各绕组测量电阻如下图。请问那个是初级线圈?EI铁片的最后几片插不了啊?我是对插的。怎么办呢?请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变压器不敢通电,怕烧了。现在把各绕组测量电阻如下图。请问那个是初级线圈?请多多指教 ,谢谢

看来这个变压器不像电源变压器,要重新绕制才行。

楼主:
我今天下午把铁芯插上,用一个100瓦灯泡串在输入端,接0.3毫米线径的20欧级,灯泡没有发亮,证明没有短路。测其他各组电压都是15V左右的。但铁芯不能全插上去了,太紧了插不上。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铁心估计能绕个200W左右的变压器,但是这个铁心的窗口与标准铁心窗口相比短了一点,可能线圈绕不下,设 ...

不不,是他画图没有按比例。
按数据看,是正常长宽的铁片,

并且可能测量不准,很大可能就是是EI96的片子。

网友:
请楼主重新测量一下铁芯尺寸。
最好要用游标卡尺,
如果仅有卷尺的话,不要用开头部分量

网友:
大胆假设
1、楼主用的是卷尺,
2、楼主卷尺的头部被铆紧了。
———————— 卷尺的头部是有活动量的,用以补偿内外测量的工作状态下的起始点的。如果它被铆死了,就不好用了。

楼主:
我用的就是卡尺,这个骨架的孔就是3.2厘米乘6厘米的。你说的没有按比例,是因为我只画示意图。没有绘制3D图的天份。现在请大家帮忙计算一下,初次级的实际匝数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