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6P1单端输出牛!

楼主(2020-04-28):
想问大家我这个试验牛怎么能把频率在往上提升上去!我这牛在线测的到15KH往下就不能看了真晕.铁芯是76*42,初级0.19的线3200匝,次级0.44绕98匝抽头做4欧,在用0.41线绕40匝作8欧.采用4夹3绕法,初级串联次级并联,电感量31H漏感8.3MA,初级是5层6层6层5层,次级夹在里面2层一组.绕完了才发现一个问题我把匝数比搞错了!

网友A:
方波能上15K 已经很不错了, 测试牛一定要带假负载, 两头都带,这样比较准一点,

网友:
100M的示波器不错。

网友B:
用于6P1标准接法的输出牛,建议3+2,初级三组串夹次级两组并就行了。嵌套越多分布电容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于6P1标准接法的输出牛,建议3+2,初级三组串夹次级两组并就行了。嵌套越多分布电容越大。

下次也绕个3夹2的试下,那初级要不要Z字绕法?

网友C:
说的对,层数越多分布电容越大,效果反而差。我绕了两个输出变压器,一个是6 夹5初次级电容7200p,3 夹2只有1700 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对,层数越多分布电容越大,效果反而差。我绕了两个输出变压器,一个是6 夹5初次级电容7200p,3 夹2只 ...

谢谢,过二面在绕个试下

网友D:
试试海版的三夹三绕法,也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于6P1标准接法的输出牛,建议3+2,初级三组串夹次级两组并就行了。嵌套越多分布电容越大。

jupeter 老师,最近绕了一对2A3输出变压器,输出阻抗 2.5K:8 欧,铁芯 96*60mm,次四夹初三结构。初级:0.31mm线绕2230匝(三组串联),次级:0.59线116匝(四组并联),气隙厚度:气隙 = I*N/800, 0.06*2230/800 = 0.167mm,实际用0.16mm纸片。看到有些介绍,这个数据(0.167mm)还要除以二,究竟应该是多少?还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jupeter 老师,最近绕了一对2A3输出变压器,输出阻抗 2.5K:8 欧,铁芯 96*60mm,次四夹初三结构。初级: ...

2A3这样做是可以的。气隙除以二大概是应该是考虑到磁路上气隙是分成两部分(芯柱与边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A3这样做是可以的。气隙除以二大概是应该是考虑到磁路上气隙是分成两部分(芯柱与边柱)的。

老师,如果再绕输出变压器,您觉得计算结果是除以二,还是就按计算结果好。还请您指教,谢谢了!

网友B:
那要看计算的方法,如果没有考虑除二,那你实际制作时就要除二。具体我没算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计算的方法,如果没有考虑除二,那你实际制作时就要除二。具体我没算过。

谢谢老师!

网友F:
牛呢,没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海版的三夹三绕法,也不错的

晚点把海版的仔细看下,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呢,没看见。

网友F:
来一对到湖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能上15K 已经很不错了, 测试牛一定要带假负载, 两头都带,这样比较准一点,

谢谢版主,测量是用的假负载,这个牛听感上还可以比我上个E66铁芯绕的好多了,应该比网上的便宜牛好听.感觉还是不理想,下一台想做个6P3P单端不想随便装,想绕个好点的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来一对到湖北,多少?

不好意思,我也是在学习绕 牛,也是绕了拆拆了绕

网友:
牛牛绕的比我的漂亮!不知道用示波器自带的0.5Ⅴ方波校准信号可以测试胆机吗?我只有一台1051高频信号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对,层数越多分布电容越大,效果反而差。我绕了两个输出变压器,一个是6 夹5初次级电容7200p,3 夹2只 ...

版主您好,请教一下,这几天我也绕了一对,因为隔了几天所以参数有出入,EI76,叠厚40。一个21H,漏感42mH,初级电容550P。一个34H,漏感6mH,电容660P。以上是钢片每十片对插。后又改为顺插垫两层绝缘纸(厚约0.06)。第一个11H,第二个14H,漏感不变。上机实际听感,对插低音比顺插好,高音是顺插更清晰一些。初级0.18线2066匝,次级0.41线106匝,次四夹初三,层层垫0.03纸,次级四并,电路是老院长的6P13P三接。烦请您给看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数据是偷了个懒,用计算表算的)

网友G:
输出牛受材料,方法影响,装出来的机器效果不可能一样,当输出牛再无法提升的时候,就需要在电路上下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G:
输出牛受材料,方法影响,装出来的机器效果不可能一样,当输出牛再无法提升的时候,就需要在电路上下功夫

谢谢指导! 缓慢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