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调试胆机工作点既直观又方便

楼主(2020-04-28):
      一台胆机怎样才能达到最佳工作状态,其工作点是极其重要,如调整良好的机,功率提高、效率提高。但是相同的一批J级管,其工作点还是有所不同,如没有示波器只能反复的试,有了示波器就方便多了,能一目了然。
     测试机是6N1+6P9P+7K输出变压器,8欧端接8R电阻。
     用四通道示波器1号探头测输出端交流峰值、2号测6P9P阴极直流电压、3号测6P9P栅极交流峰值、4号测6N2栅极,即信号输入峰值。
先看第一组波,从图中可以看出削顶明显,必需减小输入信号、减小输出功率才不削顶。

通过加大6P9P阴极电阻,抬高阴极电位后的四个波型。

在输入信号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削顶明显改善、功率有所提高。

调整要点,1、功率管阴、阳极电压不超极限电压。
          2、电流用手册推荐电流,在总功耗不超过的情况下,阴极电压能高则高。
         3、选择合适的驱动电压,在最大功率下,功率管阴极电压X2=栅极峰峰值电压。
       是否这样,请坛友指正。

网友A:
其实 示波器 +信号源才是是胆机做好之根本,  没有这些 一切需求只能意淫,或者大费周章。  一般 用示波器调胆机OK了,基本老烧一听 基本的意见都是 “声音偏向石机   大家听的胆味也有一定的远离, 但是做的稍微有点失真 有点参数不太好看的时候,一开机,老烧绝对说“这个声音迷人!!!”     但是首先自己心中得有一把称  一把知道几斤几两的称做为标杆。

网友B:
没有示波器凭感觉调的路过

网友C:
波波波不错,没有毛

楼主:
这是今年新添的玩具,方便在电脑上直接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示波器凭感觉调的路过

就是手艺不到家,只能借助设备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波波不错,没有毛

机子有带宽无级可调,能滤除外来干扰毛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子有带宽无级可调,能滤除外来干扰毛毛。

是示波器剔除毛刺?如是这样的话功放问题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示波器剔除毛刺?如是这样的话功放问题存在的。

不是功放问题,是指在低信号时(如信号输入端)因周边其它干扰源会影响而产生的毛刺,所以信号通道的带宽限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示波器剔除毛刺?如是这样的话功放问题存在的。

用二幅实测图说明通道带宽与毛刺。
第一幅信号输入在全带宽下,即100M,有些毛刺虚影。
第二幅信号输入在2M带宽下,毛刺虚影没有了。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虚拟示波器?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虚拟示波器?给个链接。

不是虚拟示波器,图片上有牌子。

网友E:
土豪啊,四通道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土豪啊,四通道示波器。

国产货,能用就行。初入胆坑,有些小装备方便一点。

网友F:
麦科信的示波器,我买的是双通道的,花了2000多大洋,便携的那种,还不错。楼主的是四通道的,价格更加诱人。。。我的6P3P单端也是借助示波器和那种几百元的胜利的信号源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麦科信的示波器,我买的是双通道的,花了2000多大洋,便携的那种,还不错。楼主的是四通道的,价格更加诱人 ...

       是的,用这种便携式主要是方便,有时玩电源测量热地也不需要隔离,测胆机频响也能很快完成,总之,胆机盲调和仪调,还是用仪器调比较精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货,能用就行。初入胆坑,有些小装备方便一点。

其实,如你这样直接上好仪器,反而省钱。

网友G:
胆机有偏压还是偏流调整,如果不调整,有何影响吗?

楼主:
是的,要做开发这个示波还不行,特别是开发电源产品,该示波器的触屏功能有时会失效,所以厂家出了新的带旋钮和触屏二用的新款。我的是新款,纯属玩这示波器也卓卓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胆机有偏压还是偏流调整,如果不调整,有何影响吗?

      因同型号的不同管工作点也不会一样,再说手册上基本都是标准接法,而在胆机上很多是三极管接法,其参数已不同,必需前后管几种参数匹配才能达到较理想的工作状态,不仅仅是偏压偏流。业余装机不可能不调整,有反馈的还要调反馈量,调好工作点后再调音色。不知是否这样,希共同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同型号的不同管工作点也不会一样,再说手册上基本都是标准接法,而在胆机上很多是三极管接法,其 ...

我也不懂,我用的是厂机,KT88x2

网友H:
古语云:工欲善先利其器。
有了仪器测量,找问题一目了然。
也不容易被忽悠派瞎忽悠,仪器亦是照妖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古语云:工欲善先利其器。
有了仪器测量,找问题一目了然。
也不容易被忽悠派瞎忽悠,仪器亦是照妖镜。

谢谢您老的鼓励,一针见血,说到点了。本坛从版主到大伽都是务实派,拒绝忽悠、热心示教、助人渐进,大赞一个。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机子有带宽无级可调,能滤除外来干扰毛毛。

楼主用的是什么品牌的示波器,多大带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老的鼓励,一针见血,说到点了。本坛从版主到大伽都是务实派,拒绝忽悠、热心示教、助人渐进,大赞 ...

务实出成就,中国才有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用的是什么品牌的示波器,多大带宽

是100M带宽,图片上有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 示波器 +信号源才是是胆机做好之根本,  没有这些 一切需求只能意淫,或者大费周章。  一般 用示 ...

超版说得极是,指标与听感二者不能俱全,只能折衷兼顾。

网友:
调试有些仪器还是必须的,单万用表不够的,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绕牛,造机都需要

网友J:
本来就是耳闻不如眼见的啊。。。可偏有人说要用耳朵收货

网友K:
没有示波器感觉就是瞎子摸象,有了示波器就感觉眼睛有了放大镜;

网友L:
借用此贴弱弱的问大佬们一句:用示波器如何修理电子管收音机,话题有点大,但真的想知道,手里有万用表,信号发生器,100M的双踪示波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本来就是耳闻不如眼见的啊。。。可偏有人说要用耳朵收货

只用耳朵调机的都是超级大师,我没这本事,只能仪器加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有示波器感觉就是瞎子摸象,有了示波器就感觉眼睛有了放大镜;

要向LLC进军没有示波器就不支持,等你有了再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借用此贴弱弱的问大佬们一句:用示波器如何修理电子管收音机,话题有点大,但真的想知道,手里有万用表,信 ...

真正严格地修要有专用信号发生器和扫频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向LLC进军没有示波器就不支持,等你有了再支持你。

先道一声谢谢;
去年实践了OB2263芯片的反激电源,后来看到 bg1trk版主的FSFA2100和您的SSC3C910电源,羡慕的不行不行的,FSFA2100相对简单一些,最近购了FSFA2100,这两天按照网上找的资料组装起来了(次级改为正负双电压),昨天初步试验,不太成功,次级电压在0.6V,感觉电路像没有起振似的,这几天再琢磨琢磨看看能不能成功;
等晚些时候,再实践实践您的SSC3C910电路;

网友:
设备倒是有,可惜不会用,只能看看前辈的杰作作为参考

网友:
这个办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没有啊,只能借助仿真软件和万用表了。。。

网友M:
尤其是推挽必须要借助仪器设备才可以调整到波形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尤其是推挽必须要借助仪器设备才可以调整到波形对称

火星老师好,做国产低价管机也是得到你的启以发,“国产管做好了效果也不差的一说”,所以用仪器细调,效果真的不差,谢谢你的指引。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星老师好,做国产低价管机也是得到你的启以发,“国产管做好了效果也不差的一说”,所以用仪器细调,效 ...

是啊,管子工作在线性区声音都不会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00M带宽,图片上有牌子。

好机子,不错!

网友(2021-05-16):
用示波器调试胆机会让我们比较直观的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机器的工作状态,有针对性的解决机器的工作状态问题,这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最终还是要用耳朵来判定听音效果好不好的问题。眼镜能使你的视力更好,看的更清晰,但是它是不能最终解决耳朵听的好不好的问题的。就像装假牙和买鞋一样,都要用服务对象来鉴定其好不好、合适不合适。目前我们眼睛看到的指标和听音感觉还是不能直接划等号的,这说明检测方法中必然还存在不足,还不能完全地反映听音中存在的问题,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终将会有新设备能够达到视=听的目标的。

网友:
电子管音频功放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东西,只要按照手册典型参数搞出来的东西十之九九都很容易成功。所以很多人说电子管机凭耳朵收货,并非没有道理。而且,电子管,调来调去听的就是自己喜欢的声音

网友:
手册上的数值并不是最佳值,它只是胆管无数个工作状态的其中一个点,主要是用来判断管子是否合格的一套数据、一个依据。并不是最佳值,也跟你的实际电路不一定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