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源专家 一个100伏的坏充电器怎么改装成220伏的

楼主(2020-04-28):
朋友给我一个100伏的口香糖电池充电器
上家一定是误插了220电源了 是坏的
我完美拆开 看到接变压器的细线烧断了
其他元件是完好的
我用什么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把它改造成220伏的好用的充电器呢?
请各路神仙支招,感谢能给予回复的各位专家

网友:
就一个傻充,留着外壳就可以了。没有修理价值。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嘛,把断掉的线连起来就好了啊

网友B:
有用可控硅降压的,类似调光台灯的电路,但楼主这个所谓充电器太简易了,不如废弃内部电路和变压器,外接一个充电器来用,这个只当个电池座。

网友C:
拆了重绕,初级再增加原来圈数1.2倍。

网友D:
冲个口香糖电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嘛,把断掉的线连起来就好了啊

原来坏的是100伏我要改成22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可控硅降压的,类似调光台灯的电路,但楼主这个所谓充电器太简易了,不如废弃内部电路和变压器,外接一 ...

去哪找能装到原来盒子里的 输出1.2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重绕,初级再增加原来圈数1.2倍。

这个太难不会啊  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个口香糖电池的吧

是的是的   口香堂

网友:
这就是个傻充,除了电池座子,基本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E:
sony也有这么过份的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ny也有这么过份的产品啊!

纯索尼   就是  这样  而且是100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坏的是100伏我要改成220伏

电阻分压,最简单的,算一下变压器工作时候的电阻,串一个和他一样阻值的,进变压器的就是110,不过我不知道怎么算出变压器工作状态时候的电阻,估计多蒙几次也差不多吧,找几个大电阻挨个试呗,好像也就几千的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哪找能装到原来盒子里的 输出1.2伏的呢

不装到原盒里,充电器单独一个盒子,用线与原盒连接。

网友:
重绕或配个变压器或者和原直流电压一致的开关电源

网友F:
这个没有修理的价值,留着壳子弄个其他充电板的装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有修理的价值,留着壳子弄个其他充电板的装里面,

充电板  得是220电的输出是1,2 的难找

网友:
感觉细线是被你拽断的。这种原装线绕变压器,通常在初级会有一个压敏保险。
这种变压器,要拿到国内用,一个是用调压器,或者是保留整流板,找一个功率接近的线绕变压把110的换掉。

网友G:
口香糖电池一般是镍镉或镍氢,这种电池对电压敏感度不高,对电流较为敏感,所以楼主可以找一个USB充电头,有那种四方的很小的,然后用LM317一类的三端稳压做一个横流输出串在后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口香糖电池一般是镍镉或镍氢,这种电池对电压敏感度不高,对电流较为敏感,所以楼主可以找一个USB充电头, ...

这个主意好:您说的限流是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口香糖电池一般是镍镉或镍氢,这种电池对电压敏感度不高,对电流较为敏感,所以楼主可以找一个USB充电头, ...

是不是这个

网友:
100V好像是日本的电压吧。

网友H:
找个同体积的220V变压器。拆除副绕组。副绕组匝数少。好拆。然后根据需要的电流找恰当粗细的铜丝,穿绕几匝,万用表测量大概达到需要的电压即可。这个副绕组匝数估计不会超过10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个同体积的220V变压器。拆除副绕组。副绕组匝数少。好拆。然后根据需要的电流找恰当粗细的铜丝,穿绕几匝 ...

这技术活不会啊

网友:
前提是最简,又能正常干活,,加一个降压电容和一个泄放电阻的并联电路,串在断线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意好:您说的限流是啥东西

恒流充电,您可以搜一下LM317恒流充电的电路,很简单,几个元件而已

网友:
有现成的7805也行,这个旧电器上容易找

楼主:
感谢感谢  再次感谢  大神

网友I:
初级线圈再加绕原线圈的1.2倍或者加绕到次级输出电压跟原来一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初级线圈再加绕原线圈的1.2倍或者加绕到次级输出电压跟原来一样就好了。

好主意  感恩提供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  感恩提供支持

初级还能通电的话串一个100n  400v电容试试,我的美款床头收音机就是串电容的,用了十年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