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DVP-K800D的问题

楼主(2020-04-28):
今天淘来一台索尼DVD,开机不读碟出现E3000代码,请问老师什么情况?

网友:
找个说明书看看

楼主:
百度资料很少

网友A:
还是先看看光头情况,有没有读碟动作,激光强度如何,如果正常再目测下电源板有没有电容鼓包电阻烧黑什么的。我的一个新科DVD机读碟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故障情况不一,打开看到电源板上有一个10V/1000UF的电容鼓包,以35V/1000UF的电容更换后恢复正常,再测量电容值已经接近无穷大

网友:
把激光头擦擦再看

网友:
激光的玩意,淘来当古董倒是可以的,想它继续服务,几乎是个大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看看光头情况,有没有读碟动作,激光强度如何,如果正常再目测下电源板有没有电容鼓包电阻烧黑什么的 ...

刚才拆机仔细观察,托盘出仓的状态下不会出现故障码,进仓后光头无光,然后故障码出现,大约六秒钟成待机状态,这时候右侧的光头会闪一下,左侧的光头无反应

网友B:
看手册,这个机器的代码是由E:YY:ZZ三部分组成。含义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这个机器的代码是由E:YY:ZZ三部分组成。含义如下:

楼主:
检查供电电压双12V测量有11.2V,机芯光电开关和托盘触动开关都没问题;就是光头无动作,依然显示E30.00故障码,难道是伺服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