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收音机收听短波

楼主(2020-04-28):
上次坛友发现装配中波收音机套件收听到短波的事,我也发现了,我发现的是当装配中波超外差收音机时和可变电容相配的100匝的磁棒线圈断开就能听到短波段了,后来看电子世界里说,中波收音机改短波,利用二次谐波或三次甚至四次谐波变频,然后中放,于是我刚做了试验。
       用中波收音机磁棒,绕38圈,差8圈处抽头,结果现在20点钟,收的全是外国台,而且特别多,远比多波段收音机收的短波多,估计是没分波段,电台拥挤,大概收了30多个台,有一个沈阳的镜相台和中国之声,另外刚才打点时正好收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自报家门。
最高端台和最低端的台,对应多波段收音机,大概是4兆到6兆多,而我把线圈减少到15圈,差5圈抽头时,按最低端收到5兆多,最高端收到接近12兆的位置。
       早知道就不买什么短玻磁棒了,中波磁棒就能当短波磁棒用,而且非常的好,调台直接调可变有点困难,但是一样调准,加个频率微调效果更好,又试验把充电器和插排直接靠近磁棒位置,居然没有一点干扰声,像这样灵敏度不次于德声收音机,又不怕充电器干扰的收音机,我还买什么高档收音机。嘻嘻,原来我还准备绕短波振荡线圈,外接拉杆天线,这下全省了,就磁棒自身的接受能力就可以了。
       作案工具,一级中放,互补推挽全硅管3v超外差收音机,9018当变频和高放。

网友:
能用本振的4次谐波接收短波电台,说明你的本振信号太强,正弦波形不好,可能会引起中波沙沙声变大。
中波磁棒可以谐振在短波,只是Q值很低,像频抑制很差,使收台个数会显得增多了,其实增多的是一个电台在两个频点处收到了。

楼主:
我的猜测过去晶体管放大倍数和截止频率低,所以超外差在收听中波时有优势,现在晶体管无论放大倍数频率以及稳定性穿透电流都有了质的飞越,所以有时直放机做好了和普通的超外差也差不了多少,但是短波依然频率非常高,用直放电路显然不如超外差把频率都变成非常低的中频再放大就容易多了,也均匀多了,所以前者我用短波长磁棒,加7642或三管机都收不到好效果,还串入调频强台,所以这短波还是超外差的好。
        当初我用凯歌4b15时,中波短波不怕干扰,当然集成电路天生就怕干扰自身噪音大,但是一般袖珍的分立元件的中波超外差收音机也怕干扰,为什么台式机不怕呢?经试验凯歌收音机长磁棒,把主副线圈拉开最大距离就不怕干扰,而一但靠近怕干扰。经过我刚才试验,短波只有要分立元件都抗干扰,这倒不是只有凯歌台式机独有的能力,那么假如我做一台两级中放全硅管的收音机也用长磁棒,肯定远胜这台老机器。
        顺便说一句,短波用磁棒接收,有方向性,这也是抗干扰的一种方式吧

网友:
最好还是测一下本振频率。

楼主:
嗯嗯,说的对,我没有仪器,只能靠另外的短波收音机,把最高端收的台和最低端收到的台在专门的短波收音机上找到,我当时也估计会有很多镜相台,不过223p可变电容的覆盖太小,另外每天17到20点是电台最活跃的时候,收台多是肯定的,明天白天我再试,估计就只能收几个台了,另外这个收音机本来收听短波时噪音是很大的,就是听短波时反倒很安静,没有噪音了。

楼主:
有些超外差收音机在变频前无调谐,直接高放后,所有的信号都进行变频,再进入中周时,只有中频信号被选出。所以我觉得虽然多次谐波和所选电台变频成n个频率,但是别忘了,就算一级中放的超外差还有两只中周选频,所以镜相台顶有一两个而已,另外本地没强台,中国之声的中波非常弱,一般收音机要开大音量才有微弱的台,而再生机根本收不到,我这次白天试验,效果不如昨天黄昏时,但是清晰的外国台还是收到十多个,只有中国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和蒙古汉语台,经济之声四个中国台,其中中国之声好几个频率都有,现在这台收音机最高覆盖到12兆,最低到6兆。           还有就是我用来对照的短波收音机,只要和我试验的收音机对到相同频率,就会互相干扰,发出很响的一声。            再有就是,本振信号没有来的信号频率高,会不会出现超内差的现象呢?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收音机是磁棒线圈中心抽头那种,不用副线圈的,我采用波段开关用一刀双掷的,短波中波既然用一根磁棒我采用可以,那么索性线圈也用一个,采用110圈的那种,其中抽头5圈做次级,105圈做中波线圈,再抽头15圈做短波的,是不是太省事了。           又试验中安磁棒绕短波线圈到7642直放机上,结果不用外接天线无台,用上外接天线就一个外国台,插入短波磁棒后,不用外接天线对到好几个外国台,看来直放机在短波段不行。

网友:
这个收音机在中波段效果一般般吧?本振波形好差啊

楼主:
我有三部这个收音机,中波灵敏度尚可,但是不抗干扰,杂音也多,改成短波后,反而抗干扰,也无杂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超外差收音机在变频前无调谐,直接高放后,所有的信号都进行变频,再进入中周时,只有中频信号被选出。 ...

没有天线调谐时电台最少翻倍,比如5000khz的电台本振在4545khz和5465khz都能收到,你这收音机收的电台就翻了一倍了。要想避免的话在天线侧设带通滤波,把短波展宽成n个波段,这样就能排除出去了,但是一个波段也就几百khz的覆盖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说的对,我没有仪器,只能靠另外的短波收音机,把最高端收的台和最低端收到的台在专门的短波收音机上 ...

您说的对,是有镜相台,这两天我只要想起来就和别的短波收音机进行对比,先说一下,这台用中波磁棒绕短波线圈,使用中波本振线圈的收音机覆盖大概是6到12兆晚上六点以后台多的吓人,本来我以为都是镜相台,结果对比凯歌4b15和德声的pl450发现,就是台多,只是德声的机器因为分了多段容易调,所以感觉好像少了,其实一点都不少,而咏梅203台收的台就少,至少还不如这个用中波磁棒的短波机的一半台多呢?但是到了夜里1点,一下子都安静了,所有的收音机都收不到几个台了。今天早上7点半我试了,发现短波台不太多,有十几个,而且还有几个串入的中波台,我听应该是沈阳的台,音量非常的小,不如短波台声音大。
          以前以为白天短波台多晚上短波台少,看来不对,以德声的集成电路收音机为例,底噪声太大了,还怕干扰,所以影响了它的发挥,起码不敢开大音量,这样很多台都听不到,只有白天在13兆到16兆台非常多,而这个频率抗干扰比低频的好,而现在我用的凯歌和自己改的短波收音机可以把音量开到最大,一点底噪也没有,也不怕干扰,只有广播的声音,所以就把它的潜力发挥到最大了,当然收的台就多了,另外2到12兆的台最多也是集中在头半夜。
       老师,我改的收音机没有外接天线包括拖线都没有,就只靠扁的中波磁棒,收短波时也有方向性,当然如果换上短波磁棒和短波振荡线圈更好,只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水平以经远远超过包括德声9702这类的收音机,比凯迪的更强,起码灵敏度差不多,而且一点噪音都没有

网友(2021-01-02):
啥原理,宽频短波小环天线输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是有镜相台,这两天我只要想起来就和别的短波收音机进行对比,先说一下,这台用中波磁棒绕短波 ...

接收地点是哪里?我也想试一试

网友:
我的德生R304调频段曾收到过手机通话,还很清晰。是哪方面有问题了?收音机肯定是好的。

网友:
看过一本八十年代未的一期电子杂志上,介绍过将中波磁棒的输入线圈傍绕个小圈数的线圈,通过一个双掷开关转换,利用中波本振谐波的倍频收短波,在七管中波机上弄成功,但没仪器,弄不懂收的具体频率,有些可能是内差的。大功率无绳许多主机发射40多兆,两倍频在FM广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