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一个5伏1安的开关电源改为灯丝电源,有丝丝噪声!消除不掉!

楼主(2020-04-28):
我找了一个5伏1安的开关电源,这个开关电源,电压调整在前级,也就是在原边电压调整。常见的开关电源,电压调整,都是在付边也就是在输出端使用TL431做电压调整,用光欧反馈到原边。
   我分析了一下找到电压调整电阻,是R10。我用100K的多圈电位器,并联在R10两端,调整电位器,当电阻在6.5-6KΩ时接6p1和6J1时灯丝电压为6-6.4伏。随即我把这个开关电源接到一个小胆机里,意想不到的噪音出来了。听歌曲,总是有丝丝声,伴随着歌曲,也有丝丝声。听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让人心烦气躁。给灯丝并联电容,加共模抑制电感,电容,依然无济于事!这种开关电源做灯丝电源,宣告失败!!我改造完的开关电源,接了一个6P1和一个6J1。电压是6.4伏,电流为680毫安。通电4小时,温度为45℃发热状况还可以。就是在音乐背景里总有让人心烦的丝丝声!使劲浑身解数也没去掉,只好从新接上变压器上的灯丝绕组。最后请大家看看这个老胖估计一下有多少斤?这个是以前给我送耗材的老胖。在百毒网盘里,找到的一张我和他去看耗材时我打趣他,让他减肥。在公交车上拍的照片。为了尊重他,照片做了裁剪。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做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是多少?是不是高出音频范围了?今天我又继续实验了,依旧干扰严重。以后找到 ...

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原来24V绕组不动,另外加绕6.3V和250V绕组,窗口够用。这样不影响各项指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共模抑制电电路。我把开关电源放进铁盒,输入,输出,都加了一级共模抑制电路。依然有调制干扰!没 ...

调变干扰的确不好办,您再试试把输出的那一级共模移到输入,让输入形成两级,输出不搞,看能不能改善。

网友A:
用个铁盒装起来并接地试试

网友B:
这种电源还是放弃吧干扰太大频率低,还不如用工业用的LED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铁盒装起来并接地试试

放到铁盒里,接地,并且输入,输出,都加了共模抑制电感,电容!没招了!!

楼主:
很奇怪,放音乐时,在音乐背景声里参杂着吱吱声,在不放音乐时没有。但是距离音箱500毫米时能听到轻微的丝丝声。一放音乐,尤其是高音,伴随着吱吱声!很烦人!!我头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头疼!?

网友:
用半桥或者全桥电源就好多了,反激不好

网友C:
开关电源的干扰谐波。试试增加开关电源整体屏蔽。
EMI滤波电路
要了解EM滤波电路的好处,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EMI。EMI是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英文缩写,是指电磁波与电子元件作用而产生的干扰现象。要有两级EMI.

网友D:
正在改绕开关变压器,你这结果让我没信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的干扰谐波。试试增加开关电源整体屏蔽。
EMI滤波电路
要了解EM滤波电路的好处,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

这就是共模抑制电电路。我把开关电源放进铁盒,输入,输出,都加了一级共模抑制电路。依然有调制干扰!没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改绕开关变压器,你这结果让我没信心啦!

我选用的开关电源,本来素质不好。造成了实验失败。不过比我用适应灯电子变压器的噪声小多了。以前我用适应灯电子变压器,做的灯丝电源,胆机不放音乐,在一米之外,就可以听到丝丝拉拉的声音,播放歌曲时,就像扬声器纸盆发批的声音!在高音时,除了音乐本身之外还有一个重叠的声音!让人心烦气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共模抑制电电路。我把开关电源放进铁盒,输入,输出,都加了一级共模抑制电路。依然有调制干扰!没 ...

可以不用稳压电源。用IR2153+10n60+ec42磁芯做半桥开环只做初级电流保护,滤波电感可以不用都没问题,50k频率一般30w单端胆机做电源没问题,这个基本没有交流声。自己做了几个用在晶体管上面还好用 成本十几元。力创eda打板5元,磁芯3元,芯片mos电容电阻8元搞定。和这个图差不多 ,高压用全桥整流可以少绕一组高压,低压设计235v时6v 就差不多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干扰出自何方,电源振荡频率是否太低。

网友E:
胆机,还是乖乖的用线性电源吧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直流输出波形, 逆变可能在DCM会有干扰。。用示波器测试输出波形比较准确。。

网友:
都说了这种电源频率低这是瓶颈不论你怎么隔离滤波还是不行的!主频不会超过20K所以会串扰到音频的高频段,表现是:低音喇叭没有但是高音喇叭里面就会有

网友:
试试把电源芯片工作频率提高一些,20%试试,注意不要连着电路调频率,外接电源调好频率后再接入输出级。

网友:
       这种简易型反激电源是电网污染的罪魁祸首,不但在线污染重,隔空污染也重,当它工作时周边的设备也会受干扰。如果用示波器测一下,会吓一跳。要处理好该电源就必需要用示波器测后分析频率、纹波,然后对症下药,适当改善。当然,好的反激也是能用于胆机,不过还是比不过软开关类电源。

楼主:
等到五一节放假后再仔细摆弄一番,看看这种开关电源能否用在灯丝电源上。到时候再上片片。

网友:
现在用工业用(或者是LED)6v开关电源用在FD422灯丝,貌似还好,没有什么不妥,可能是木耳的关系

网友:
我制作的电池耳房电源是3.7v升双15v,开关频率1mhz,用入耳耳塞听噪音几乎听不到

网友F:
5V电源调成6.3V输出,太勉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V电源调成6.3V输出,太勉强了。

再高就开始保护了,滴答滴答地响,到6.7V就不行了。留点余量。调到6.3V。除非是变压器次级加绕一匝。这样不改变取样电阻阻值输出电压为7.6V,这样还的从新调整取样电阻,让电压达到6.3到6.8V。很麻烦!我用示波器看了看这种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在 16-19KHZ。正好在音频的高端。放弃改造。

网友:
反击式开关源,在开关变压器初级有一个电阻+电容+二极管的吸收回路,你看一下是不是没有装。

网友:
这个电源质量看上去是没问题的,灯丝供电时负极必须接地。你的问题在于调高了输出电压,造成初级供电驱动电压同步上升,初级供电电压上升极有可能不在驱动芯片的工作范围内了。

网友G:
这类低端开关电源  工作频率不会太高, 基本都在18~25KHZ范围内,  有高频干扰正常得不得了   想解决?  基本无解

网友:
简单的事搞复杂了,用开关电源做胆机的该醒醒了

楼主:
飬Σο6.3Сùо飬ΣúСС飬20017KHz10KHzliang10KHZ17KHzе1KHz17KHzùУ鵽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还是放弃吧干扰太大频率低,还不如用工业用的LED的呢

这种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类低端开关电源  工作频率不会太高, 基本都在18~25KHZ范围内,  有高频干扰正常得不得了   想解决? ...

我这个开关电源,在点亮灯丝后是17KHZ。刚接通时是9-10KHz随着灯丝的点亮后就稳定在17KHz。谁着市电的波动,在17KHz附近,+-1KHz波动。上面我做的实验,都说的很详细了。看来选择开关电源,还得注意其工作频率,必须要高出音频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胆机,还是乖乖的用线性电源吧

我再找找有没有工作频率更高的开关电源。如果找到了我再继续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改绕开关变压器,你这结果让我没信心啦!

老兄做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是多少?是不是高出音频范围了?今天我又继续实验了,依旧干扰严重。以后找到工作频率更高的开关电源,我再继续实验。今天实验过程都说的比较详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做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是多少?是不是高出音频范围了?今天我又继续实验了,依旧干扰严重。以后找到 ...

我是用成品电源改的,原来是24V,14.5A的,此产品输出电压可以微调。变压器次级9T,现在改成2.5T,结果还是24V,无语了!TL431分压电阻没来得及改动,51假期过后再说吧。

网友:
输出加储能电感量要大点和高频滤波就好了,

楼主:
我又找了一个开关电源,是12伏1安的。拿来时我量空载输出电压为12.8伏,我猜测就是原边电压调整类型的开关电源。我拆开后看,果然如此。我在度娘那里拔持了半天,没找到这个芯片资料。作罢!用示波器测了测纹波系数,600毫伏!频率19KHz。有些小失望!降低电压做灯丝用,结果和我上面5伏1安,估计类似。因为是一个品牌的。

网友:
用一个494芯片的电源,频率外围有RC可以进行调整

网友H:
听歌曲,总是有丝丝声,伴随着歌曲,也有丝丝声
在喇叭那里加高频滤波器,
在该电源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那里加个小容量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开关电源工作频率过低,强大的开关电流造成的,基本上无法消除,楼上有说改动频率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找找有没有工作频率更高的开关电源。如果找到了我再继续实验。

其实不用刻意的去测开关电源的频率,把电源直接接到6V的收音机上实验、最好是听中波波段,没有干扰的就能用。
我曾实验过许多收据充电器(适配器)代用收音机电源,结果只有一只摩托罗拉的开关电源接上收音机没有干扰、与工频变压器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听歌曲,总是有丝丝声,伴随着歌曲,也有丝丝声
在喇叭那里加高频滤波器,
在该电源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 ...

回头试试看。不过我的小胆机的灯丝电源部分并联了一个103的400伏安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