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TDS220屏幕看不清

楼主(2020-04-29):
泰克示波器TDS220屏幕看不清,偏光膜老化,已更换。现在正着看不见屏幕内容,要斜一个很大的角度,才能看见屏幕内容。
请论坛里的高手给看一下,是偏光膜没选对,没换好,还是主板电路出故障了?谢谢!

网友:
偏光膜没选对

楼主:
DWQ-2008  谢谢!

偏光膜坏了

偏光膜坏了

更换偏光膜后正着看不见屏幕内容

更换偏光膜后正着看不见屏幕内容

更换偏光膜后斜一个很大的角度才能看见屏幕内容

更换偏光膜后斜一个很大的角度才能看见屏幕内容

楼主:
DWQ-2008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TDS220的液晶屏幕是夏普LM32P073,一个修液晶屏幕的商家,帮我配的黑白偏光膜210/220。上下膜他都帮我配好的,请问他配的膜型号有问题吗?

网友A:
按说商家比较专业,我上次换汽车机的屏幕就是商家推荐的,换回效果不错。

网友:
膜淘宝有卖的,我换了几次都很好用。屏小容易换。

网友B:
去年换的210的和sa7270的都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说商家比较专业,我上次换汽车机的屏幕就是商家推荐的,换回效果不错。

这个屏是STN伪彩屏,车机屏幕是TFT真彩屏,膜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是STN伪彩屏,车机屏幕是TFT真彩屏,膜不一样的

我的是磁带的车机,那时还没有彩色的。

网友:
10 元买个  显示器大点尺寸的 膜回来 自剪 偏光角度 自己调整好久行

网友C:
液晶偏光膜,只换面偏光或只换底偏光,即是只换其中一块,是比较容易搞定。两块一起换,有一定难度,需要匹配液晶显示屏的所需角度才行。估计你这个还是角度不配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偏光膜,只换面偏光或只换底偏光,即是只换其中一块,是比较容易搞定。两块一起换,有一定难度,需要匹 ...

谢谢,高手们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0和220的屏可以用国产代替屏,5.7寸单色屏现在大白菜价,30-50一个全新,不过是蓝色的。

请问,你有这种型号的替代屏吗?

夏普LM32P073

夏普LM32P073

网友:
是不是换的时候没有找好可视角度就换上了? 一般要自己找偏转角度的,不是直接裁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拿示波器到电子城,找专门卖工控机屏的。
老板说这是最常见的屏用在织机或注塑机上,5.7寸,接口一 ...

谢谢你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5425&extra=page%3D5

您能发一个偏光膜购买的地址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换的210的和sa7270的都很好

您能给我一个购买这种偏光膜的地址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能给我一个购买这种偏光膜的地址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48efi3eb801
这个膜很好用,有专用这个5.7寸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4cf2e8d1BQdhX&id=520895286269&_u=48efi3eb801
...

DWQ-2008  :非常感谢!

网友:
膜的角度没有弄好,我换过一个。只是显示是有点蓝色不是原来的黑色。可能我用的是彩色屏的偏光膜吧

网友F:
偏光膜有两种,一种是彩色屏常用的,一种是带补偿的,这种黑白屏通常用补偿膜,不太好买。某宝只找到一家卖的。最近换了一个,换完之后和楼主一样要斜着看才看得清,后来调节了一个对比度电位器后OK。楼主可以找一下看有没有可以调节的电位器。

网友(2020-06-04):
引用 网友F:
偏光膜有两种,一种是彩色屏常用的,一种是带补偿的,这种黑白屏通常用补偿膜,不太好买。某宝只找到一家卖 ...

好羡慕你们的屏还能修复,我的直接玻璃碎了……朋友推荐一个可以卖屏幕的!

补充内容 (2020-6-5 00:41):
后来发现是背面偏光膜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10和220的屏可以用国产代替屏,5.7寸单色屏现在大白菜价,30-50一个全新,不过是蓝色的。

老师你好,我的也是屏膜坏了,想找个替代屏,您可以推荐几个吗?我原机是LM32P0731,我发现夏普还有款LM32019T 也是同样大小的,12P的,能直接替换吗?

网友:
LM32019T的刷新率没有原型号的高

楼主(2021-03-29):
我的TDS220又出新状况了,开机画面正常,等过几分钟,屏幕闪几下,就看不清楚了。这是屏幕的问题,电源板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请论坛里的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TDS220又出新状况了,开机画面正常,等过几分钟,屏幕闪几下,就看不清楚了。这是屏幕的问题,电源板的 ...

用排除法判断。
开机画面正常,屏幕是好的。
查电源、主板。

楼主:
谢谢您的提示。问题找到了,是电源板故障引起的。一个大功率的晶体管老化,发热量增大,导致工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排除法判断。
开机画面正常,屏幕是好的。
查电源、主板。

谢谢您的提示。问题找到了,是电源板故障引起的。一个大功率的晶体管老化,发热量增大,导致工作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提示。问题找到了,是电源板故障引起的。一个大功率的晶体管老化,发热量增大,导致工作不稳定。

不谢!都是爱好者!

网友(2022-03-04):
我的是中间几条水平黑线,有时候开机时间长了就好了,这是咋回事?

网友(2022-04-16):
后续如何呢?怎么没有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