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发帖子 需要上传照片 如何操作?

楼主(2020-04-29):
我也上传不了照片,以前可以现在不能。我用 https://imgbb.com/ 上载然后发链接到这里

网友:
发重复了,删除

网友A:
页面底层: 发帖回复 高级模式  图片 选择文件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页面底层: 发帖回复 高级模式  图片 选择文件上传

试过了,我怎么按都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我怎么按都没有反应。

浏览器的原因,具体不好设置。我以前用火狐就不行,换了谷歌浏览器好了。

网友:
谢谢我用 chrome  游览器 可以了

网友:
win7或者winXP系统自带的IE浏览器经常抽风。。建议安装别的浏览器,如,火狐,谷歌,和360IE这类的。。而win10自带的Edge浏览器就不会出现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哦,对了,这个电子管小黑白电视机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上传不了照片,以前可以现在不能。我用 https://imgbb.com/ 上载然后发链接到这里

目测浏览器抽风,清一下缓存,重启,如果无效还是换一个好了,我用的谷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