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很奇怪的事。

楼主(2020-04-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是不是用的三芯的3.5插头插的手机?现在的手机一般都是4芯的

网友:
喇叭接反也不会人声飘忽不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三芯的3.5插头插的手机?现在的手机一般都是4芯的

跟插头有什么关系,人家是蓝牙传输。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一个喇叭的相位反了吗?

网友:
很大可能是音箱的地没接好,接成两个音响串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插头有什么关系,人家是蓝牙传输。

只说是蓝牙音箱,没说是蓝牙传输

网友:
估计是d类小功放两输出端两通道相对反了导致输出相位反了

网友:
大路货不一定就不会出错,很多人可能只是听个响不在意喇叭摆位所以不容易发现,我也遇到类似情况:以前买过一副耳塞相位是反的;街边商铺摆出来的音箱相位是不反的,出来的声音跟楼主说的一样

网友:
反了就反了听吧,只要不坏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只能这样了。

不然呢?那么多大神都找不到原因

网友:
两功放输出相位反相,这是把BTL功放当双声道用了

网友:
选择高性能的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一下正确的相位就知道了。在两输入端用电池输入直流电,接通的瞬间看喇叭的弹出或吸入是否一样。
这方法可以100%判断出相位,看与耳朵收货是否一样。

网友:
XY-P40W都查不到资料说明就很山寨了,反了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很正常,不同批次的东西,接口定义有时会是不同的,我买的两个蓝牙带3W功放的解码播放器也出现了你遇到的情况,把一组喇叭线掉个头就好了。大厂正规的产品很少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2020-10-08):
D类功放出来的声音是没有灵魂的,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