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钻电池的问题

楼主(2020-04-29):
有个充电钻,充电器有25V输出,不充电,判断应该是电池问题。

用稳压电源串电阻可以从电池输出端充电,如果把充电器输出端改接到电池输出端充电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既然稳压电源可以充电,那么说明电池还行呀,是否充电器和电池充电的时候接触不良?
用稳压电源充电,得注意最大电压的时候,必须停止,这个要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稳压电源可以充电,那么说明电池还行呀,是否充电器和电池充电的时候接触不良?
用稳压电源充电,得注 ...

稳压电源不能经电池充电端充电,只能从电池输出端充电,应该是电池控制板有故障,这个只是试试不会过充。

网友:
检查 电池保护板吧 那个保护板 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