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88推挽维修求助

楼主(2020-04-29):
帮朋友修一台KT88推挽。KT88阴极电阻烧毁,他更换后有汽船声。
我检查后发现他更换时候把焊盘拉穿,用跳线连接。但是这个跳线他没连接好。我把跳线连接好之后,三极管接法毫无问题,超线性接法的时候,旋转音量电位器,前半周有啸叫杂音,高低音都有,就跟收音机调台一样;后半周啸叫减少交流音增大。把输入端短路,啸叫声变小,但旋转电位器的时候还是有,并且随着电位器的转动角度有变化,电位器调到零,有有起伏的嘶嘶声。两个声道的情况差不多。

电路图

电路图

黑圈內的电容板上没有,我尝试着加上后,有严重的汽船声,能看到振膜大幅度上下抖动。KT88的阴极电容没有合适的,先用200V220u的对付着。
求有经验的坛友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20-4-30 15:48):
电路图有误,33K的应为1M,图已补在8楼。

网友A:
先断开负反馈试试,如果断开了负反馈,这种情况消失,那就是反馈接反了。
如果断开负反馈这种情况没有消失甚至加重了,那就是管子自激了,需要逐级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断开负反馈试试,如果断开了负反馈,这种情况消失,那就是反馈接反了。
如果断开负反馈这种情况没有消失 ...

谢海版指点。我试试看。不过负反馈接反可能性很小,因为PCB上的印字标明了,并且没动过。我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断开负反馈试试,如果断开了负反馈,这种情况消失,那就是反馈接反了。
如果断开负反馈这种情况没有消失 ...

报告海版,断开负反馈后,第一次开机试验,一个声道有嘶嘶声另为一个声道很安静;第二次、第三次开机,只有轻微的正常范围之内的噪音,随音量电位器旋转变大,音量最大的时候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两个声道正常放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断开负反馈试试,如果断开了负反馈,这种情况消失,那就是反馈接反了。
如果断开负反馈这种情况没有消失 ...

中间的两支5Z3P每支都跟整流桥的一支1N5408并联,纯做样子的。
开机状态下,手动把负反馈接上,左声道的沙沙声消失,右声道汽船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断开负反馈试试,如果断开了负反馈,这种情况消失,那就是反馈接反了。
如果断开负反馈这种情况没有消失 ...

开机状态下,手动把负反馈接上,左声道的沙沙声消失,右声道汽船声。两对管子左右对调,还是右声道汽船声。

网友B:
看看每个KT88的屏流平不平衡吧?
   电路是不是有画错的地方??   倒相级从KT88屏极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每个KT88的屏流平不平衡吧?
   电路是不是有画错的地方??   倒相级从KT88屏极取电??

确实画错了,新的发在这里。

楼主:
才想起来我还有台破示波器。
直接输入时的波形:
这是衰减10倍时的波形:
扫描100K档不好使。汽船声出现时波形整体上下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每个KT88的屏流平不平衡吧?
   电路是不是有画错的地方??   倒相级从KT88屏极取电??

KT88确实有一对不平衡,屏流75和38,另一对是63和68.两队管子对调还是有问题。

楼主:
用示波器探头测试功率管栅极时候汽船声突然增大,并且出现波形削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告海版,断开负反馈后,第一次开机试验,一个声道有嘶嘶声另为一个声道很安静;第二次、第三次开机,只 ...

这是电路中存在不稳定因素,大环路负反馈形成的移相太大,产生自激了。也有可能是 电路中存在错误而形成了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路中存在不稳定因素,大环路负反馈形成的移相太大,产生自激了。也有可能是 电路中存在错误而形成 ...

找到问题了。是功率管老化不行了导致的。我没有KT88,没有办法换管,所以只能最后考虑管子的问题。
昨天夜里突然想起,我还有两只6P3P,引脚跟KT88一样,短时间换上烧不坏。于是就换上试了一下。一点毛病也没有了!
电路不做改动,换上6P3P以后屏压415V,每支管子50mA。两个声道分别试了一下,全没问题。
估计是老管子寿命到了,跨导不匹配很严重,导致的输出级严重失衡,产生的各种谐波超过了电源的退耦能力,通过电源耦合到前级导致的。超线性接法放大倍数高,这种失衡更加明显,所以啸叫;而三极管接法放大倍数不那么高,所以不至于引起震荡。
谢海版指点!五一假期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每个KT88的屏流平不平衡吧?
   电路是不是有画错的地方??   倒相级从KT88屏极取电??

找到问题了。是功率管老化不行了导致的。我没有KT88,没有办法换管,所以只能最后考虑管子的问题。
昨天夜里突然想起,我还有两只6P3P,引脚跟KT88一样,短时间换上烧不坏。于是就换上试了一下。一点毛病也没有了!
电路不做改动,换上6P3P以后屏压415V,每支管子50mA。两个声道分别试了一下,全没问题。
估计是老管子寿命到了,跨导不匹配很严重,导致的输出级严重失衡,产生的各种谐波超过了电源的退耦能力,通过电源耦合到前级导致的。超线性接法放大倍数高,这种失衡更加明显,所以啸叫;而三极管接法放大倍数不那么高,所以不至于引起震荡。
谢无烟版指点!五一假期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功率管老化不行了导致的。我没有KT88,没有办法换管,所以只能最后考虑管子的问题。
昨天 ...

解决就好。

楼主:
不是管子的事。超线性接法,单独插左声道的管子,毫无问题;单独插右声道的管子也毫无问题。两个声道的管子都插上,电位器转到中间时便有高频滋滋声。换电位器之后仍如此。电位器外壳接地问题依旧。而三极管接法两个声道一起就毫无问题。
现在可以判断问题出在电位器之后。因为试验的时候电位器输入被我焊下来了。原来电位器到输入的部分有环形接地也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每个KT88的屏流平不平衡吧?
   电路是不是有画错的地方??   倒相级从KT88屏极取电??

不是管子的事。超线性接法,单独插左声道的管子,毫无问题;单独插右声道的管子也毫无问题。两个声道的管子都插上,电位器转到中间时便有高频滋滋声。换电位器之后仍如此。电位器外壳接地问题依旧。而三极管接法两个声道一起就毫无问题。
现在可以判断问题出在电位器之后。因为试验的时候电位器输入被我焊下来了。原来电位器到输入的部分有环形接地也处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管子的事。超线性接法,单独插左声道的管子,毫无问题;单独插右声道的管子也毫无问题。两个声道的管 ...

超线性的接头 连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线性的接头 连接有问题??

那单声道也应该有问题啊。

网友C:
看一看高压电源滤波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看高压电源滤波是不是有问题。

真被你说中了。原因在22楼。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线性的接头 连接有问题??

真相大白了。
他在鼓捣的时候,把退耦电容的焊盘拉穿。

焊盘

焊盘

在PCB的另一面还有焊盘和连线,但是焊接只能在这面进行,焊不上。我用跳线连接,修复。
再有就是pcb的设计有些问题。

PCB

PCB

功率管栅极接地线跟帘栅极的连线有一小段平行。我严重怀疑,超线性接法时候帘栅极电流更大,通过这么一小段平行线感应到栅极底地线上了。退耦电容又失效,稍有风吹草动马上见火就着,所以引起汽船声。
再有就是10K的反馈电阻没有并联电容。我并了一个100pF的云母电容。现在所有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每个KT88的屏流平不平衡吧?
   电路是不是有画错的地方??   倒相级从KT88屏极取电??

谢无烟版主,问题解决了。原因写在22楼。

楼主:
跳线

跳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相大白了。
他在鼓捣的时候,把退耦电容的焊盘拉穿。

  PCB电路板,还是有薄弱的地方

网友D(2021-12-23):
这个板子的接线图哪里有

网友:
现在那位大侠有这款机子

楼主(2022-02-08):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的接线图哪里有

没有,只有原理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相大白了。
他在鼓捣的时候,把退耦电容的焊盘拉穿。

是屏极与帘栅之间的电容吗?我也有台EL34的推挽机出现汽笛声一直没找到原因

楼主(2022-04-21):
引用 网友E:
是屏极与帘栅之间的电容吗?我也有台EL34的推挽机出现汽笛声一直没找到原因

不是。是电压放大级的电源退耦电容。

网友:
一开始那兄弟焊接功夫不行啊,导致这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电路板,还是有薄弱的地方

PCB过孔,在沉铜的时候是比较薄,一般没有1OZ,如果是正规的PCB生产厂家(如嘉立创),那还算好,过孔不容易坏。如果是一些便宜货,那真的是不太行!还有一点就是和作图人的习惯有关,作图人过孔大小,敷铜过孔十字镂空这些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电路板,还是有薄弱的地方

我在画双面板喜欢过孔大一点,这样到时候下元器件就不容易损坏。但是在工厂批量生产,往往尽量小过孔,因为这样在过锡炉可以省锡!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下元件容易整个焊盘拉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