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有什么仪表可以测试浪涌电流的?

楼主(2020-04-30):
           近来对R型变压器着迷, 但是R型变压器和环形变压器一个德行,电路闭合瞬间的浪涌电流很大,这一点类似开关电源的启动, 自己打算能够亲自测试出来这个合闸电流,但是一般万用表难以做到,希望哪位老师给我指导一下迷途。
           尽管有些钳形电流表有峰值电流测试功能,但实际上还是很难测试出来这个合闸电流的,或者说误差大的没有意义。
           希望哪位老师有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或者提供能测试合闸电流的仪表名字。

网友:
用示波器呀。

网友:
用数字示波器,变压器串联一个采样电阻,测试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峰值,就可以推断出浪涌电流了。

网友:
示波器没有
带峰值档的万用表,如87V、4282、71等等,

示波器测DC启动电流很简单很实观,
测AC应该也是像DC那样的曲线,可实际可能我的波波不行,或许设定合适的触发,能看到下图的曲线。
下图是用变通方式测出的定性很实观,定量?
要求不高,还是万用表的峰值当更爽(AC、看结果)

变通方式测AC

直接测

网友:
波形记录仪

网友:
串个电流表就可以了   ,交流的   ,反映很快  , 也直观

网友:
代换法可以测量,思路如下,纸上谈兵而已

网友:
图画错了,宿醉的危害真不小

网友:
用功率分析仪即可,大约万元左右,不是便宜货能做的事情。
测量这种瞬时值,仪器必须有数据记录功能,且采样时间小于信号时间四分之一,即要有在目标信号发生时间记录至少4个点的能力。

网友:
电力线路上测量涌流的设备是录波仪

网友:
电能质量分析仪,绝对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测出来又能怎样?难道你不用变压器?这个值在2倍额定值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