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怎么修复

楼主(2020-04-30):
电器的电源线从根部外皮裂或断了,怎么修复?谢谢!

网友:
如果没有断开,直接用电工胶布裹一下,最简单的做法。

网友:
合适直径的热缩管是最佳选择。

网友:
二楼所言极是,但穿热缩管不简单,需要做工作。
最根本的办法拆开,从设备内部退出电线修理。

网友:
热缩管套上前,先用哥两好灌封开裂的部分,可以防止避免以后生拉硬拽造成二次伤害;

网友:
直接拆掉更换。如果头部不是一体注塑,可以小心分离,然后把带皮电线向内移动一点,剪掉破损区域,用扎带或者胶水固定。

网友:
把保护套切开,线退进去然后用热缩管固定好保护套。

网友:
楼主觉得不安全就换线吧!要不电工胶布缠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拆开,在里面重新接一下。

网友:
保护,加固!

套管,打胶。

网友:
用最小的一字螺丝刀,沿护套撬动一啳,然后从里拉,直到外皮坏的地方拉进护套里,再剪去多余的按原样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