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94方案开关电源改正负双输出。谢谢

楼主(2020-04-30):
494电源输出一般是全波整流,能否改为半波整流以便输出正负双电压?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需要升压,我是想直接用交流电经开关电源给正负双电压的OCL功放电路供电,所以想改造手头既有的 ...

自己试试,12V一组,看看电流是否够 用,不过 末有玩过,估计双12V应该还是可行的吧。

网友B:
完全可以,电脑电源都是494,输出有正负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电脑电源都是494,输出有正负12v.

这个正负双电源负载大小不一样,设计的负电压电流相比正电压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正负双电源负载大小不一样,设计的负电压电流相比正电压小得多

改变压器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不知道高频变压器输出的正负半周是否对称?如果对称的话应该可以将全波整流改为半波整流即可实现正负双电压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高频变压器输出的正负半周是否对称?如果对称的话应该可以将全波整流改为半波整流即可实现正负双电压 ...

你要失望了,开关变压器输出的正负半周肯定不对称,否则就没有什么正激反激之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失望了,开关变压器输出的正负半周肯定不对称,否则就没有什么正激反激之区别了。

不对称就不好玩了,手头有一个正负35V的开关电源,也是494方案的,有空拆开看看是什么套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对称就不好玩了,手头有一个正负35V的开关电源,也是494方案的,有空拆开看看是什么套路。

看原设计是全波整流,那它应该是对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对称就不好玩了,手头有一个正负35V的开关电源,也是494方案的,有空拆开看看是什么套路。

494/3525等是对称的上下桥推挽式,
单管的分正激和反激,
多组开关电源电压采样比较麻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原设计是全波整流,那它应该是对称的!

示波器倒是有,看波形幅度应该是可以的,但不愿折腾一直放在车库里,主要是老式的体积太大了使用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494/3525等是对称的上下桥推挽式,
单管的分正激和反激,
多组开关电源电压采样比较麻烦一点,

那理论上应该将原全波整流改为半波整流即可实现正负双电源?
电压采样感觉没问题?因为我准备用于音频功放所以正负两组负载是一样大的,原开关变压器里的线圈也是相同参数。

网友A:
车机或者直接低压供电的,多数是使用494做出来的正负电源,把12V或者24V供电,升压成,正负35V的功晶体功率管,自己折腾,有时间倒是可以的,末有时间,建议,直接购买成品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理论上应该将原全波整流改为半波整流即可实现正负双电源?
电压采样感觉没问题?因为我准备用于音频功 ...

两组线圈如果都是正弦波输出,可以考虑用桥式整流得到正负电源;
前几天有位坛友发过这方面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机或者直接低压供电的,多数是使用494做出来的正负电源,把12V或者24V供电,升压成,正负35V的功晶体功率 ...

我现在不需要升压,我是想直接用交流电经开关电源给正负双电压的OCL功放电路供电,所以想改造手头既有的开关电源。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需要升压,我是想直接用交流电经开关电源给正负双电压的OCL功放电路供电,所以想改造手头既有的 ...

问一句楼主也喜欢陈雷大哥吗
我的功放内存卡里都是陈雷大哥和其它台语歌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高频变压器输出的正负半周是否对称?如果对称的话应该可以将全波整流改为半波整流即可实现正负双电压 ...

494半桥是全对称波,用桥式整流就可以得到正负电压相同的输出电压,再把稳压环路的地改到负电压端,调整一下分压电阻到合适的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494半桥是全对称波,用桥式整流就可以得到正负电压相同的输出电压,再把稳压环路的地改到负电压端,调整 ...

请问“把稳压环路改到负电压端”是什么用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试试,12V一组,看看电流是否够 用,不过 末有玩过,估计双12V应该还是可行的吧。

现在还一个问题就是磁环电感缺一个用于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一句楼主也喜欢陈雷大哥吗
我的功放内存卡里都是陈雷大哥和其它台语歌

我也喜欢台语歌曲,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还一个问题就是磁环电感缺一个用于负电源。

其实,这类电感,狠 容易自制的,就地取材,除了必须保留的,其它的通 通拆了,当配件。

网友:
参照车载功放的整流和反馈,494可以改双电源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类电感,狠 容易自制的,就地取材,除了必须保留的,其它的通 通拆了,当配件。

手头正好有几个废旧电脑电源,应该可以拆出磁环和线圈来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把稳压环路改到负电压端”是什么用意?谢谢。

原来的环路只对正电压有效,改为正负后,为了改善负压的稳压性能,就要把原取样地改到负电压端。
原稳压环路

改正负电压后的稳压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的环路只对正电压有效,改为正负后,为了改善负压的稳压性能,就要把原取样地改到负电压端。
原稳压 ...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