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这是哪出的管子?

楼主(2020-04-30):
请教各位老师:这是哪出的管子?放了14天假准备做点啥。找出来几只管子准备装机器。一直当日本管子收着。请教各位老师帮我看看是哪国的12AX7?
谢谢

网友:
日本松下的。

网友:
日本松下公司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找出来U7-X7准备做X7推两只U7并管单端。用一只X7推每声道2只U7。试试好听不?手里有宝马大盾管子舍不得。如果好听X7换大盾。做推挽电源变压器不够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找出来U7-X7准备做X7推两只U7并管单端。用一只X7推每声道2只U7。试试好听不?手里有宝马大 ...

用12AU7不如12BH7。有点大材小用的感觉。

网友:
松下没有生产电子管全部都是贴牌的,应该是欧洲那国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2AU7不如12BH7。有点大材小用的感觉。

手里有几只日本12BH7没找到。只找到2只大盾的。没舍得用。x7u7手里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有几只日本12BH7没找到。只找到2只大盾的。没舍得用。x7u7手里多

也无所谓,装响以后再说。再看音质满不满意,不满意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