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引脚是怎么烧断的?

楼主(2020-04-30):
前些天修一电焊机,现在又坏了,4个IGBT全坏,驱动也烧了。有个吸收的2KV102瓷片引脚烧断,电容本身没有坏,容量正常(UT39E表,容抗法),外观仅是熏黑了,奇怪怎么烧断的?之前中间的C9坏(电源两端的吸收),好像是烧裂了,记不清了,故怀疑这几个电容不好,所以都换了。但是如果电容击穿或漏电的话,电容本身的发热要大于引线,会电容本身烧裂而不是烧引线呀?然后有个驱动的二极管虚焊,焊开一端另一端自己就是活动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烧管。

网友:
               空中放电

网友A:
管脚生锈腐蚀,脉冲电流走表面发热烧毁。电动车控制器电容也见有烧断管脚现象。

网友B:
电阻都炸了。。。。。感觉像前级管子击穿瞬间高压大电流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都炸了。。。。。感觉像前级管子击穿瞬间高压大电流搞得。。。。。。

但是这样的话,一是应该是电容引脚环氧树脂包裹以外处拉弧,会把电容熏黑吗?旁边的大电阻都熏黑了。二是电容引脚间距5mm,管子ec间距约3.4mm,e和散热片间距约3.7mm(根部倒是有导热硅脂),似乎是这两个更近,更应该放电。没注意看,好像这里没有放电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生锈腐蚀,脉冲电流走表面发热烧毁。电动车控制器电容也见有烧断管脚现象。

       之前没注意是否生锈,看板子挺干净的。
       二极管虚焊,早就是那样,之前是因为是双面板,没有翻起来看,还以为反面焊着的,之前量ge正反向电阻正常。二极管虚焊会导致管子关断时间变长发热增加,会不会烧管?
      如果是电容下面有什么东西导致放电把电容烧断,然后烧管解释的顺。反正电容不可能是焊机坏了以后才烧的。
      另机器里面有唧唧的叫声,但是辅助电源部分没找到坏零件(次级输出的电容正常)。这是电源板和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都炸了。。。。。感觉像前级管子击穿瞬间高压大电流搞得。。。。。。

从废零件堆中把坏零件找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弄错,看字是一致的,引脚新,估计是这几个。其中两个引脚有放电痕迹,其中一个还严重。看来是驱动二极管虚焊烧管,瞬间大电流,管子烧断又引起高压,把电容烧断了。

网友:
这个电容安装方式有点意思啊,就这么插上去的?好歹把脚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