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知道这几只电子管的型号吗?

楼主(2020-04-30):
(无正文)

楼主:
 另外,是什么用的?

楼主:
  做什么用的?

网友:
有FU7,6Z4

网友:
不知道的,就卖了吧,千万别去深入研究...

网友:
你这管子的管身上本来就有字,把它记下发出来就可以知道了,现在拍照的角度难以确认具体型号。比如那个矮胖子就是功率双束射四极管,但因看不清楚具体标示,所以不能给出精确答案。

楼主:
  这是国产电子计算机上用的电子管,图是网上的,个人没有

网友A:
依次是;6Z4,  6N1,   FU7.  FU30或FU32,6SN7或6SL7,     1Z11,
右边第二只可能是相当于国产的6N8P,或6N9P,型号是6SN7或6SL7,价格比较贵一点,可能是个好管子。
其他几个管子很旧了,没什么价值,
胖的是FU32或FU30.不是民用的管子,见过F6上的电台上有两个,用作功放发射管子,设备是70年代就淘汰了,
管子一般用不上,上面标的苏联型号。相当于国产FU系列,
6Z4,收音机用双二极整流管
6N1 ,双三极管 扩音机用的较多,
FU-7 扩音机用功放管,
1Z11 高压微电流整流管,老电子管电视机或示波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次是;6Z4,  6N1,   FU7.  FU30或FU32,6SN7或6SL7,     1Z11,
右边第二只可能是相当于国产的6N8P,或6N9 ...

  坛里高手,资深高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光棍和寡妇 没啥用了

想用还得给找老婆老公

    请教,为什么这么说?难道使用时还要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