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00逼功放音量电位器换了进口的了

楼主(2020-04-30):
我的三百逼胆机电位器,以前都是买的5块钱一个的。每过2-3年,就开始有杂音了。不动音量,没有显现。一调整音量,就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了。现在是两个声道音量大小不一。以前是用的是RV097系列品牌的电位器,我都是在我市的电子元件门市部买。老板说是进口的。我就没在意。这不天气开始热了,我的三百逼,的音量电位器也开始闹乱子。没法,去亚马逊,买了两只双联电位器。一个是2X100K另外一个是2X250K的。我用数字万用表量两个声道之间的电阻差别,不足1%的误差。而以前的电位器,电阻差,达到10-12%!这样的误差,耳朵分辨不出来。但是万用表却显示出来了。我的实验室里的一台比色计上的调节光强的电位器,就是这种外形的,是JAPAN的ALPS的,阻值是10K的,用了13年了,我闲的没事,拆了下来量两个电位器之间的电阻误差,在1-2%之间。看到RH2702型电位器这样耐躁,就萌发了买ALPS的RH2702型电位器的想法。于是乎去了亚马逊,竟然找到了100K和250K的,用在电子管放大器上正好。两个电位器,加上邮费,正好一个大数。进经过两周等待。邮寄回来了。我希望这个ALPS品牌的电位器,不会让我失望。

网友A:
淘宝也就30块钱左右一个。

网友:
这种X宝多得是也不贵,如果彻底解决就用译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也就30块钱左右一个。

那里我也看了,不敢下手。怕被寨了!因为我们单位的采购,购买施耐德空开,就在马云家买的,回来一鉴定,就呵呵了!!在马云家,的确比在亚马逊便宜接近一半。但是有些怕怕!!

网友:
正品的ALPS电位器,好用,管用

网友B:
我今天4块钱买了5个B100K双联 包邮

网友C:
买个2刀多档的开关,自己焊电阻,做个步进式电位器。使用多档波段开关,比买个电位器使用寿命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里我也看了,不敢下手。怕被寨了!因为我们单位的采购,购买施耐德空开,就在马云家买的,回来一鉴定, ...

您是对的。这个在淘宝30元一个,若买10个,有9个是山里的,还有1个是坏的。

网友:
还是波段的好用

网友:
正品ALPS还是A型的,音量电位器的上品。二十多年前我的FU-50推挽机上用了一个,手感很好,现在还是如初非常好用。

楼主:
今天放假在家,打理我的杂物,看到了我以前给三百逼,使用的电位器,是在本地电子元件门市部买的,老板说是进口的。不过看起来似乎比常见的电位器要精致一些。我以前也用过常见的电位器,顶多1年就坏菜了。后来老板给我的这种电位器,能撑到2-3年之后,就出问题了。不胜其烦。只好买ALPS品牌的。因为我的实验室里一台仪器,是欧林巴斯的。里面用的就是ALPS电位器,我到这个研究所,这台仪器就在服役了。我查了查固定资产清单,这台仪器,是1987年购进的。我用来调整光强弱,非常顺手。至今33年了!ALPS电位器的耐用程度让人佩服。就是这种大蓝壳的,而且也是双连电位器。两个电阻误差在1-2%回头再看我手头的,只能是无语了。于是就在亚马逊购买了两个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2刀多档的开关,自己焊电阻,做个步进式电位器。使用多档波段开关,比买个电位器使用寿命长。

老兄,这也是个好办法。回头试试。

网友:
分流式还行,档位越多越精细

网友D:
嫦娥,北斗........怎么小小的电位器就不如人,不平衡,误差大,有噪音,寿命不长。执政为民,看看民用产品是有所改观,小巧玲珑,就像演艺界一样,华丽高颜值,透着一股秀气。

ALPS是日本的阿尔卑斯电气株式会社,以生产销售开关、传感器等为主。
成立日期:1948年11月1日集团各下属企业联手合作,向国际市场提供卓越超群的产品和服务。
以提供尽善尽美的电子零部件的阿尔卑斯电气为中心,致力于移动媒体解袭决方案的阿尔派、开展电子零部件专门的综合物流服务的阿尔卑斯物流等84个集团下属企业,分布于世界各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4块钱买了5个B100K双联 包邮

电位器阻值曲线类型一般分有线性(B型)和指数(A型)两种类型。如果需要用于音量控制,应该用(A型)指数型电位器,这样电位器调节相同角度,人耳听到的音量变化是近乎相同的。而在一些普通电路中,大多用(B型)线性电位器,可降低制作成本。线性电位器一般阻值标注为BXXX、XXXB等,指数电位器一般阻值标注为AXXX、XXXA等,XXX指电位器阻值。例如B50k,就是线性电位器,A100K就是指数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嫦娥,北斗........怎么小小的电位器就不如人,不平衡,误差大,有噪音,寿命不长。执政为民,看看民用产品 ...

我曾经打开过我实验室里的那台仪器里的ALPS电位器外壳,里面的圆圈型电阻,厚度达到0.5毫米,电刷,是非常细的银触须接触在电阻体上,另外一端接在滑环上。滑环也是镀银的。都有硅脂保护着。手感,和耐用程度,绝对没问题。再看这里本地生产的电位器,电阻体,就是印刷在酚醛树脂板上,有的用指甲就可以抠掉!这样能耐磨吗?接触片,就是几根铜片压在电阻体上和滑环上。而且压的力度比较大,也没镀银之类的。磨损,氧化,就是时间的问题了。曾经我实验过,普通电位器,我用手来回转动十来次,居然有电阻不通了!直接是无穷大!我的实验室里的那台仪器,我每次上班时,都要旋转上百次,这么多年来一直没让人失望。元件不坏,那ALPS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他们应该来这里学习学习这里的经验才对。

网友E:
前几天也在淘宝上买了个100K的这种电位器,30几块钱,买音响配件的地方,不知道真假,这个有什么鉴别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也在淘宝上买了个100K的这种电位器,30几块钱,买音响配件的地方,不知道真假,这个有什么鉴别方法吗 ...

拆那国量产的假货

网友:
ALPS电位器御用锆合金螺母,外观以此鉴真伪。锆合金螺母外观和锌或锌铅合金差不多,但锌质地软,锌铅合金脆,不能做螺丝

网友:
不错,主要是看到有抽头的,可以加等响度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也在淘宝上买了个100K的这种电位器,30几块钱,买音响配件的地方,不知道真假,这个有什么鉴别方法吗 ...

不一定是假的,价格低有可能是假洋鬼子的合作产品,一经国人之手就是“中国特色”了。质量碰运气了。

网友:
这个电位器应该不贵的,咸鱼买二手的,

网友(2020-05-30):
功放电位器不行了,那位有好用的淘宝或者闲鱼链接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F:
这是我制作的步进电位器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29496&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制作的步进电位器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9496&extra=

非常不错呀!这样高品质的波段开关,难以寻觅了。除了是代购。

网友:
深圳有这种仿ALPS的电位器是用贴片电阻做的步进式,比那个原装碳膜的声音好,平衡性强多了。就是时间长了容易有噪音。

网友:
我的解决方法。编码器加单片机加数字音量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里我也看了,不敢下手。怕被寨了!因为我们单位的采购,购买施耐德空开,就在马云家买的,回来一鉴定, ...

假货很多的,买运放或者电位器,只有正规的电子元件供应商,RS,立创,得捷,贸泽这4家,价格是贵,但是绝对无假货,27型alps真品出售是电位器,垫片,螺母,三件分开的,选择圆柄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