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6N2推6P1声音问题,请教

楼主(2020-04-30):
最近趁下班时间,在网上买了一套6N2+6P1套件回来,焊好后开机正常发声并且几乎听不到整流声,声音优美的确是6P1得声音,但是听着听右声道声音突然增大,音量开关尽然失效了,但左声道可以关闭且声音正常,开始以为是6P1问题,但是换一个还是出现那样得情况,请问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难道是线路焊接问题?这是焊好的图有点乱

网友A:
两个应该声道对称一致,用万用表分别检测,对照好的的,检查坏的。可能是电位器中间的滑臂接点开路或接触不良虚焊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应该声道对称一致,用万用表分别检测,对照好的的,检查坏的。可能是电位器中间的滑臂接点开路或接触不 ...

好的,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
哎:音量电位器问题。

楼主:
这是内部图

楼主:
熬了两个晚上,加上优化线路

网友:
检查右边声道的音量电位器的地线有没有接好。。

网友:
要注意的是6Z4整流输出准许电容容量是10uF,两个也是20uF,这个电容是220uF会大大缩短整流管寿命。

网友B:
不用犹豫,换ALPS电位器。

网友:
关都关不了肯定是7#所言的音量电位器右声道的接地端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犹豫,换ALPS电位器。

好的,谢谢白版主的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白版主的指点

请教一下ALPS电位器怎么个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犹豫,换ALPS电位器。

白版主您好!请教一下,这种阿尔卑斯马达电位器该怎么接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价  是多少钱??

套件便宜,我买的两百多点包邮,包括所有配件,不过管子是我自己的,比自己买散件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