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灯丝平衡电阻选择

楼主(2020-04-30):
各位老师傅  灯丝平衡电阻采用50欧2个串联  3W的金属膜色环电阻可以吗?

网友A:
胆管6.3V灯丝平衡电阻采用大于30欧2个串联中点接地。  用1W以上的电阻没问题。这个做法比变压器6.3V中点抽头接地要好。

发个电路图供参考。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灯丝直接一边接地的 直热的没有做过

网友B:
灯丝6.3V绕组中心抽头接地防止电子管功放的交流声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6.3V绕组中心抽头接地防止电子管功放的交流声效果最好!

原来这个变压器没有中心抽头  所以想着用平衡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管6.3V灯丝平衡电阻采用大于30欧2个串联中点接地。  用1W以上的电阻没问题。这个做法比变压器6.3V中点抽 ...

非常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胆管6.3V灯丝平衡电阻采用大于30欧2个串联中点接地。  用1W以上的电阻没问题。这个做法比变压器6.3V中点抽 ...

请问一下,您这个电路中的6N1 骑马电路,在不失真下,输入最大能达几V?这个骑马电路的增益 Au 有多大?

网友A:
我没精确测过这个电路中的6N1 骑马电路在不失真下,输入最大能达几V?这个骑马电路的增益 Au 有多大?

估计输入最大能达2V, 输出最大能达40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精确测过这个电路中的6N1 骑马电路在不失真下,输入最大能达几V?这个骑马电路的增益 Au 有多大?

...

用6N1骑马 推EL34三极管  有些困难 ,您有推EL34三极接法的好电路吗?

网友:
一般6.3V以内都可以,但是10V的就要功率大一些的了,20V的71就要用100欧10W了

网友:
用电位器。
电阻是无法调平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6N1骑马 推EL34三极管  有些困难 ,您有推EL34三极接法的好电路吗?

我用6N1骑马 推 EL34五极管接法的甲类胆机有5-6款,输入0.5-0.7V就满功率10W输出没有难推的感觉。

推KT88-KT66也还行。换用6N2灵敏度就高些。 我没有推EL34三极接法的甲类胆机电路。

我不喜欢用功率束射四极管和五极管做三极接法的甲类胆机电路,因为功率输出损失很大,

只有四极管和五极管接法满功率输出的1/3左右。听到的声音发紧,不细腻,低音的动态感变弱无力。

发个6米4推FU50单端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6N1骑马 推 EL34五极管接法的甲类胆机有5-6款,输入0.5-0.7V就满功率10W输出没有难推的感觉。

...

谢谢老师讲解!

【6米4推FU50单端电路图】堪称精典,您的佳作是即有理论又有实践之结合的结晶!!!!    6米4推力要比6米8P大的多,6米4推EL34 三极管接法应该不错!

您讲的很有道理,所以我也在考虑做一台  EL34 标准/三极  二种电路可转换的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讲解!

【6米4推FU50单端电路图】堪称精典,您的佳作是即有理论又有实践之结合 ...

支持你做一台  EL34 标准/超线/三极  三种电路可转换的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