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多年不用的DE1103竟然坏了,一个管子击穿,刚修好。

楼主(2020-04-30):
DE1103好多年不用了。记得前几年因电池不行了,换了磷酸铁锂电池,后来发现关机没多长时间电池竟然没电了,当时也没多想,以为时间太久了,电池耗尽了。其实原装的镍氢可能也是这样,只是当时以为电池坏了呢,不用它几天后电池就一点电都没有了。近几天用它校频率,发现关机后竟然还有沙沙声,细听,声音是从喇叭放出来的,竟然还没有关掉,功放没关掉。难道漏电了?
今天得空,拆开,测量发现Q25击穿。Q25是给功放供电的电子开关,8550管子,小贴片。不过看电路,这管子似乎还不只是电子开关,Q31Q30和它组成了个稳压电路,但用Q25来稳压,这小贴片,两端压降一大了,不就烧管了。大概就是某天,接外接电源了,电压超了,又大声放音,Q25挺不住了,就击穿了。
这个设计怪怪的,似乎是一个坑。功放IC,不用稳压吧?供电还给功放IC串个电阻,难道此机功放IC特容易烧掉吗?
也许是这样吧,这个IC CXA1622P,最大电源电压8V。输出功率是几百毫瓦的,真直一个超小功率的IC,是用来做耳放的吧?实际板子上用的是D1622。
换管吧,正好手里有PMOSFET A01H 贴片,换它比8550要好很多呢,重要的是省电啊,其次,导通压降低,远低于双极型管子。换上,GS之间再并个100K电阻。那个稳压反馈的电路拆掉,不用外接电源了,电压不会太高。铁锂满电也就不到7V。
顺手把Q24也拆了,换PMOSFET了。
修好后,关机耗电30微安。开机60-80mA。会省下多少电呢,大致算一下,6V减去1V管压降,1K电阻,两个管子,一共10mA的电流用来驱动电子开关。10mA啊,一般外差机的整机静态电流啊,在这里,仅仅用来驱动两个电子开关。

网友A:
没看明白、DE1103是什么?发帖最好直观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DE1103是什么?发帖最好直观明了!

咦,DE1103是什么?我刚说它了吗?奇怪,我咋记不起来了呢?记得有PL600,PL660,PL800什么的,那个DE1103是个啥东西?

网友:
前几天把DE1103通电,听了一天正常。这种故障确实烦人。

网友:
不觉明历。。。。。。

网友:
DE1103是德劲的收音机,这收音机在贴吧里是很出名的,所以只提型号不提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DE1103是什么?发帖最好直观明了!

德劲1103收音机

网友:
恭贺修好了自己的机子。
电子的东西,哪有不出故障的?
航天的测试检查那么苛刻,还保不准的,更何况追求降低成本的普通的民品了……

网友:
吓得我立即把闲置多时的DE1103拉出来溜达溜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是收音机 ,默认坛友都了解,所以就没说是啥

知道的是收音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元器件的型号、或者是什么设备、仪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的是收音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元器件的型号、或者是什么设备、仪器呢!

你是认真的?还还以为是开个玩笑呢。抱歉。DE1103是若干年前性能非常不错的一台数调机,高中频二次变频,可以说相当有名了。现在可能没落了,被遗忘了。想想也是,那么多年过去了。。。

网友C:
取消稳压若变压器供电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消稳压若变压器供电就危险了

原配的那个电源已经找不到了。现在都用电池,因为用交流电会有非常大的干扰,根本没法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知道的是收音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元器件的型号、或者是什么设备、仪器呢!

玩机不知1103,好比看片不识武藤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机不知1103,好比看片不识武藤兰。

武藤兰又是哪路神仙?您说的又是什么片?也许我从不看这种片!所以我更不认识这位神仙!我最喜欢看的是老电影,红色经典影片!

网友E:
是不是说用磷酸铁锂电池损坏了元件?

网友:
我的也是关机放着一段时间就没电,有空也看看是不是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说用磷酸铁锂电池损坏了元件?

应该不是,在那之前就发现电池耗电得厉害,关机不听一段时间,电池电量下降到0。开始只是认为原配的镍氢电池坏了呢,结果真的被它弄坏了,由于过放,两节电池短路了。再后来,买铁锂,但由于没什么电台可听了,很少听它。基本上都是听完把电池拿出来。后来有一次忘记了,一周时间没到,电池放没电了。那时也想到收音机可能坏了,或者长时间没听,电容漏电了。结果前几天才发现,竟然是三极管击穿了。

网友(2025-03-07):
我的老版de1103(双联?两个线圈那种)调频灵敏度很低,能勉强收到强台,调频波段也不能显示信号强度(中波和短波正常)。请教一下维修思路,多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