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5.5寸黑白显示器屏幕偏斜,扭曲

楼主(2020-05-01):
如图,最近修理了两个,感谢坛友出谋划策………
这个来的时候没喇叭,我自己加了一个4欧2瓦的,386功放管,cd1379cp
无图纸,小白,不知怎么搞………如图所示,有无可能是垂直偏转线圈短路?

网友A:
电源滤波不良,电解电容干枯。

网友B:
这是电源滤波电容的问题。换一个。

网友C:
电源电压低,或者大滤波电容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源滤波电容的问题。换一个。

正在上图,您就回复了,还没上传完 现在问题是,左上角宽,右下角窄,马上来图

楼主:
图形扭曲 左上角宽 右下角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滤波不良,电解电容干枯。

来图了  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源滤波电容的问题。换一个。

感谢指导  来图了  我觉得单纯滤波电容问题  会不会导致图形扭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压低,或者大滤波电容坏。

感谢指导  图来了 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像不光是扭曲,还歪斜了,拧松偏转线圈后部的螺丝,调整一下偏转线圈的角度,使左右上下图像均匀即可~另 ...

好的  我换个输入 排除法试试  看看 电视盒子接入效果

网友E:
很有可能滤波不良造成交流50赫兹干扰了同步扫描信号部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有可能滤波不良造成交流50赫兹干扰了同步扫描信号部分电路。

感谢寒羽良老师,25v2200uf电容,已经取下,尴尬的是万用表没法测高容量电容,某宝下单了,后天电容可以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寒羽良老师,25v2200uf电容,已经取下,尴尬的是万用表没法测高容量电容,某宝下单了,后天电容可以 ...

电子爱好者,手里就找不到个类似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爱好者,手里就找不到个类似的电容试试?

这是我修的第三个crt,而且都是小电视 ,目前要修dvd一体机,接口坏了,还有蓝牙音响接线头,所以攒着,一起买配件,省邮费

楼主:
感觉故障没有找到,25伏2200滤波电容已经更换,换前测量2300多uf,新的滤波电容正常,调整了偏转线圈已经电路板上两个可调电阻,视频输入端加入了一个75欧电阻,目前显示器状态仍然是水波纹,改善不大………

楼主:
4偶的喇叭扛不住输入  加了一个75的电阻 声音虽然只有原来的 20% 不过打游戏机够用
视频输入口加了一个75欧 的电阻  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原来修过显示器CRT形式的。你可以找一下逆程电容,是一个无极性电容,但我不知道你的元件是哪个。你可以 ...

逆程电容,我认识,高电压,一般是两个,我试试,拆下来测测……

网友H:
我一看图像,,以为是偏转线圈 移位了,,后来,,再看看下面的图,,看到线圈 ,没有动过的感觉...

再重复看一次整贴....才看到,,,你自己加了个喇叭,,,还放在显像管旁边.,...

你试一下,把喇叭拆掉,,放在离显像管远的地方,,图像应该就能不倾斜了,,   另外,,偏转线圈如果有短路或断路,,故障是非常明显的,不会像你这样就斜了一点.

至于干扰,,应该是随着你的游戏的 声音 产生的干扰,,移走喇叭后应该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原来修过显示器CRT形式的。你可以找一下逆程电容,是一个无极性电容,但我不知道你的元件是哪个。你可以 ...

测试完,两个电容,一个400一个250伏,都正常………排除逆程电容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看图像,,以为是偏转线圈 移位了,,后来,,再看看下面的图,,看到线圈 ,没有动过的感觉...

再重复看一次 ...

喇叭摘除,故障依旧,原来这个位置就有一个喇叭,因为是医疗器材,所以喇叭认为摘除,我重新安装一个

网友H:
喇叭要移出电视外面哦...   如果真的不行,,

那么你先把电视放到别的地方,,看是 不是受外界的影响,,

如果还不行,,那就是偏转线圈移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喇叭要移出电视外面哦...   如果真的不行,,

那么你先把电视放到别的地方,,看是 不是受外界的影响,,

嗯,怀疑是偏转线圈问题,不过还有水波纹,似乎并存其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逆程电容,我确实不是很把握,好像是有个不能测的指标,漏电率会影响。

哦,感谢指导,我只是测了下容量符合

网友I:
换内磁喇叭,马上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内磁喇叭,马上搞定!

与喇叭无关,已经摘除喇叭,故障依旧。

网友:
要是手头有稳压电源,12V5A以上的接入看看。

网友J:
我也觉得是电源问题(滤波不良)的机会比较大。

有电容ESR表的话,用它扫一遍板上的电解电容,就可以帮助查到有问题的电解电容,或能确认不是电解电容引起。

另外,还要查一查12V稳压IC的工作状况符不符合要求——有没有3V以上的输入与输出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觉得是电源问题(滤波不良)的机会比较大。

有电容ESR表的话,用它扫一遍板上的电解电容,就可以帮 ...

我其实也是怀疑电源的可能性较大,所以目前手头就万用表,测试变压器输入14伏,我再研究下板子,不行就把怀疑的能换的电解电容都换了………

网友:
不能只测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要直接测稳压ic的输入脚电压和输出脚电压,这两个电压的差额应达大于3v,否则就有问题(除非稳压ic为LDO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