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运放测量电路问题

楼主(2020-05-01):
      囊中羞涩用二手运放多了些,运放如何简单测试,通过发帖请教和上网补课,对运放测量有所了解,搭了一个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和电流的电路,粗略测量手头运放最差的是lm318超最大值3倍多读数有变化温漂也大,AD707超最大值1倍,最好是lt1012两种封装手持表200mv3位半读数0或者0.1mv/121=0.8μv,最大也就10μv在参数中间值。
对其它测量项:1.开环差模电压增益AOD和测量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Vo(Max)测量需要搭建一个电路。
这个电路是开环差模电压增益AOD的测量又需要搭建一个电路,这个电路是开环为什么看文字说明还是引入了直流和交流反馈,而不是标准的开环电路?
2.SR和增益带宽积 AV∙BW测量电路又需要搭建一个电路。

这个电路问题是这个电路输入接地阻值为什么是R1//Rf?
这些参数测量需要搭建多个电路,准备只在搭建一个运放电路来测量运放以上指标的好坏,是积分电路或微分电路还是标准的放大10倍的用同向放大器还是反向放大器更合适,谢谢.

补充内容 (2020-5-1 17:14):
找到相关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c26eb1a0da38376baf1fae7e.htmlhttp://m.elecfans.com/article/815769.html------为什么输入端电阻进行匹配的反相/同相放大电路中平衡电阻的作用,稍微明白些

楼主:
搭了两个电路一个测量输入失调电压VIo/输入失调电流Iio/输入偏置电流Iib,一个测量增益带宽积AV•BW或者调整频率看输出波形。最好测量的就是输入失调电压VIo和输入失调电流Iio等,增益带宽积AV•BW测量了一个op07运放1:1放大系数的AV•BW,挺好弄在调整频率输出降-3db即为BW值。

楼主:
op07增益带宽积AV•BW测量数据,第一次测量不太准,也反应运放频率特性。1.通过测量发现不同放大倍数AV•BW值不是定值,不同放大倍数的AV•BW值偏差比较大,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2.测量过程信号源频率调整输出电压会随着频率增加电压下降
3.信号源输出连接运放输入和示波器连接不合理干扰信号比较大,信号源输出电压小于0.1v就有很大干扰小于0.01V输入信号就被干扰覆盖了,这个干扰信号频率是多少
4.看论坛介绍看方波判断运放好坏,在放大倍数一定,信号源正弦波调整增加频率运放增益下降-3DB时也就是运放这个放大倍数的带宽值,此时把正弦波调整为方波图形特别难看。
下图是方波变形比较好的频率是47.6Khz,放大倍数是1:1,在运放增益下降-3DB时的频率是167Khz,比47.6Khz大很多。
以上就是op07增益带宽积AV•BW测量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