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音量小

楼主(2020-05-01):
音量可调,但总调不大音量,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看收台是否有所减少,没有的话是低放问题,刚装机看管子装对没,输入输出有没装对

网友A:
各级电流正常下做统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级电流正常下做统调了吗?

A点0.3_0.6MA,B点1mA,CD点正常,未统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A点0.3_0.6MA,B点1mA,CD点正常,未统调

不统调机器不在状态,声音大不了。

楼主:
示波器怎么测中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