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5532?

楼主(2020-05-01):
国产不知品牌OK机板子上的,准备拆下来做前级玩。这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德州仪器德州仪器德州仪器

楼主:
拆了7812,7912,5532,4558,滤波电容,准备做前级,听听看4558和5532有什么区别。

网友A:
4558和5532有什么区别?做好了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58和5532有什么区别?做好了分享一下

一个贵一个便宜,不知能否听出区别来。

楼主:
又拆了全桥,各种电容,准备全部用二手零件做前级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贵一个便宜,不知能否听出区别来。

我是没有听出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有听出有什么区别

您说的是实话,我也认为一般情况听不出来,金耳朵除外。

网友B:
听感上不好分辨,但是开大音量底噪容易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感上不好分辨,但是开大音量底噪容易听出来

看过一些电路电位器都在前级放大之前,这样妥否?按说这样的话底噪应该不受音量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过一些电路电位器都在前级放大之前,这样妥否?按说这样的话底噪应该不受音量控制?

我喜欢把音量电位器放运放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把音量电位器放运放后面

品牌机的音量电位器应该都是在前级之后,因为噪音随音量电位器旋转变化。

网友:
美国仙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过一些电路电位器都在前级放大之前,这样妥否?按说这样的话底噪应该不受音量控制?

在大音响上试过带白条的NE5532和OPA2604以及LM49720,最后用了LM49720作为前置和音调放大,它的音响比较清晰、动态也不错;音量电位器放在前置放大后面较好;你这种5532买过2个,只用在2.1桌面音响做超低音滤波和缓冲,没用在大音响上。电解电容还是换新的好,拆机的就不用了吧!

网友D:
两种运放,在菲发神经的耳朵,听出来的区别不是特别大的,当然,对于有心人来说,还是有点区别的,不过,你纯使用这类拆鸡件干出来的,也许有些特别的感觉的,做好了,自己可以好好在听听。还有一般参数不平衡,影响也许会狠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大音响上试过带白条的NE5532和OPA2604以及LM49720,最后用了LM49720作为前置和音调放大,它的音响比 ...

我是纯粹为了完成90年代因囊中羞涩想玩但是没法玩的电路,当时5532不便宜,整套功放显然已超出当时的经济能力范围。
所以先网购空板装起来听个响,后续有时间再慢慢完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实话,我也认为一般情况听不出来,金耳朵除外。

作为立体声前置放大区别不是很大,但作用在低音炮前级的低通滤波电路,区别就有了,5532比较有力,4558就较松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机用的零件,是同一批次的,设计还是用了心 ,好的JRC4558也不差的,好多高级机上也有用的JRC4558~

这是5、6年前在本坛交易区买的的拆机电路板,来自国产卡拉OK机,品牌不详,板上有5532和4558若干,主要是冲着5532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种运放,在菲发神经的耳朵,听出来的区别不是特别大的,当然,对于有心人来说,还是有点区别的,不过, ...

随便玩玩,如果好玩的话再上正规零件,其实也就把几个电容换掉即可。
78/7912、桥堆、集成块应该是没毛病的。

网友:
我前置板上3个5532都是JRC,感觉还可以吧。

网友F:
   我6元买的5532小板玩玩 那个小的是AD828前级放大板,这2个不知那个好,都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6元买的5532小板玩玩 那个小的是AD828前级放大板,这2个不知那个好,都想试试。

您这两块板子是电源供电的,成品机中前级放大绝大多数是双电源供电,不知有何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6元买的5532小板玩玩 那个小的是AD828前级放大板,这2个不知那个好,都想试试。

那两货,把芯片特定高清拍出来,看效果,估计你会有大的惊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5、6年前在本坛交易区买的的拆机电路板,来自国产卡拉OK机,品牌不详,板上有5532和4558若干,主要是 ...

老哥,要玩就先定好位,别折腾来折腾去的,那没有乐趣的哟。有的玩意,虽然,说是折腾是好事,但有N多的玩意是折腾不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要玩就先定好位,别折腾来折腾去的,那没有乐趣的哟。有的玩意,虽然,说是折腾是好事,但有N多的 ...

说得很有道理,但这不能省则省嘛,我也知道一步到位很完美,但往往心有余力不足。

网友:
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好的音质,个人觉得音质的好坏60%-70%已经决定的音源的输入,输入要是差的话怎么会有好的声音出来呢?像市面上的1969甲类功放可以直接省去前级

网友G:
4580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音响是系统工程,有没有效果还得看后机素质,音源素质。

楼主:
又拆来几个电阻,准备买块空板全套用二手拆机件做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4580还是很不错的

比4558好?
好像有一台功放机有若干个4580,还是单排脚立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4558好?
好像有一台功放机有若干个4580,还是单排脚立装的。

比4558好多了,5532也不是对手!尤其是噪声是非常低的一般用于低噪声话筒放大或是黑胶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4558好?
好像有一台功放机有若干个4580,还是单排脚立装的。

4558也有单排立装的。

网友H:
这是德州仪器的5532 ,也是业界公认最差的5532.  现在全新售价就是批发1块钱,零售2块。

目前公认比较好的是 JRC出品的NJM5532(零售3块,批发一块7),和安森美的5532(零售14,批发8块7) ,安森美的5532和5534(5532的单运放版本)被世界顶级功放厂家麦景图,用在数万元的纯前级里作为核心放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有听出有什么区别

还是能听出来的,以前用大S的NE5532换掉北美版漫步者多媒体音响中的4558,音质高音改善不少,后来将一些电解电容换成从工业仪表拆下来的三洋电解,音质又有很大的改善。图中那种运放近来很多OP07CP也有这种标识的,性能不怎么样,怀疑是国产货。同样型号的运放不同厂家生产的性能还是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德州仪器的5532 ,也是业界公认最差的5532.  现在全新售价就是批发1块钱,零售2块。

目前公认比较好 ...

这些在哪里能买到正品?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些在哪里能买到正品?

正规电子元件渠道,业内叫 【目录分销商】 ,没有假货,都是电子器件厂家的正规代理,就算买一块钱东西也可以开正规发票(当然要交税)和签合同。

国内平台:  立创商城等
国外平台: RS,徳捷,易络盟,贸泽,箭牌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规电子元件渠道,业内叫 【目录分销商】 ,没有假货,都是电子器件厂家的正规代理,就算买一块钱东西也 ...

好的,谢谢

楼主(2020-06-20):
引用 网友I:
把音量电位器放运放后测试看看

这样操作有啥优势?

网友(2020-07-29):
那种外观封装的是当年taiwan产的,90年代我买了10块,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2021-07-27):
心理作用而已,4558,082,5532